如何修理破烂不堪的喇叭?

楼主(2022-05-08):
在垃圾堆捡到2个6.5寸8欧的飞乐喇叭,纸盆让蟑螂咬坏完了,音圈还是好的,用1.5V电池触碰音圈两端还能出声,请教各位大师,两喇叭怎样才可以修好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透露一下资料的来源吗?

《无线电与电视》69年4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关键是:能买到纸盆!

音圈和弹膜还能用吗?

网友:
去废品店找一个同样大小的喇叭,把纸盆拆下来换上去,用天那水

网友D:
能修又有啥意义,就算能弄到配件成本也不低

网友:
关键是纸盆,能不能买到;

做也不费事。

网友:
淘宝可以买到纸盆,我买过。

网友:
买纸盆也不便宜,就是市场上有纸盆卖也不一定能适合你!

网友:
看样子弹簧板和音圈都是好的,就是纸盆坏了,理论上换一个纸盆就可以修好了,不过可能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纸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切都是空的。
以前小时候自己做喇叭的时候,还自己做过纸盆,那个时候是用牛皮纸自己粘的,边上的折环是用铁丝圈了几个大小合适的环,再把纸盆的边缘用水浸后压出来的。
现在这种做法可能有点过时了,如果实在买不到合适的纸盆的话,可能只能自己做了,边上的折环现在网上是有卖的,好像有橡皮边的等各种,关键就是中间的纸盆了,这个在现在来说,自己做起来比我们小时候手段多多了,效果也好多了。可以自己做个锥体,然后再用脱水在这个锥体为模子上糊上多层的棉纸,最后修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那个折环边买不到合适的话也是可以一起糊的,不过要做上下压模压一下的。简单的好用木头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纸盆了,这个不好找。
想自己动手,参考楼上。
我是用口罩里的喷熔布,层叠刷漆。结果是高音差,效果不好,粘贴没有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修又有啥意义,就算能弄到配件成本也不低

今早上某宝去探查了一遍,全算下来成本也不低,又在飞乐喇叭店看了一下,买一个全新的也多不了几个钱。看来别人扔出去也是有道理的,我还当成宝,有点可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我也不折腾了,扔出去。

网友E:
不可笑,做个纸盆儿安上,音质可能会差,差点就差点,就是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笑,做个纸盆儿安上,音质可能会差,差点就差点,就是玩呗。

仅供参考

网友:
关键是觉得这个喇叭不太值得下这功夫!如果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老喇叭还是值得一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早上某宝去探查了一遍,全算下来成本也不低,又在飞乐喇叭店看了一下,买一个全新的也多不了几个钱。看 ...

换盆很容易。如果弹膜未变形可用,十多元(2个盆+运费)就能解决问题。
20元买不到一对新喇叭吧?再则,新货比老货好的少见。

网友:
家里一堆电子管收音机喇叭烂了。一直想修好。

网友B:
能透露一下资料的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盆很容易。如果弹膜未变形可用,十多元(2个盆+运费)就能解决问题。
20元买不到一对新喇叭吧?再则, ...

还要买专用的溶剂,粘合剂,也要花钱。
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底气,就怕花了精力做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如果只是修着玩,享受一下劳动成果,那还是可以试试的,但如果想达到某种好的效果,例如想媲美一下老货或新货,那还是算了,第一次整这东西,就想搞得很好,基本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网友:
淘宝有卖纸盆的,不过好像是碳纤维盆橡皮边,音圈支架都有卖的,不过好像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与电视》69年4期

谢谢分享。

网友G:
借贵贴请教一个问题,手里有两个飞乐2-12191,纸盆开裂但是不缺,用什么胶水能修复?某宝上卖的那种黑色胶水涂上很难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借贵贴请教一个问题,手里有两个飞乐2-12191,纸盆开裂但是不缺,用什么胶水能修复?某宝上卖的那种黑色胶 ...

自行车补胎胶水,凝固后柔软有韧性,剪一些现在的口罩无纺布补上。以前用麻纸补过,现在有许多化纤加棉纤做的厨房厕所用纸估计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行车补胎胶水,凝固后柔软有韧性,剪一些现在的口罩无纺布补上。以前用麻纸补过,现在有许多化纤加棉 ...

非常感谢,改天试一试。

网友I:
6.5的纸盆很好买,淘宝上就有纯纸盆,还是麻点盆,而且不是这种纯锥形,还是曲线盆,各方面都还不错。卖纸盆的也卖溶胶剂和胶水,十分的方便,手艺好换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6.5的纸盆很好买,淘宝上就有纯纸盆,还是麻点盆,而且不是这种纯锥形,还是曲线盆,各方面都还不错。卖纸 ...

可以给个链接吗?合适了就买下,看见这两个破飞乐,闹心。

网友:
进淘宝打字 “维修喇叭配件” 点击搜索 就什么都有了,这个发链接不知会不会违规。。。。

网友:
看这个喇叭的防尘帽应该不算老喇叭,个人觉得维修价值不打,修好成本高,而且效果也不会太好,除非这对喇叭是老人留下来的,有个怀旧情结,否则我是不会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