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T4的问题

楼主(2022-05-08):
网上买了个这种型号测量仪,测量三极管好像并不准确,大功率三极管根本测不出HFE值。测量电容,发现电容的容量是对的,但电容却不能用。具体看下图。这是仪器不行吗?

网友A:
这个多功能仪表还是很好的,也是可信的,但它不能测量功率管,提供不了功率管们的测试条件,您测的什么电容没有说,也不知道这个电容在哪里不能用。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电流不够,电容不只有容量,D值,Q值,EsR,漏电,还有损耗角度啥的都影响使用。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本身就是玩具,你较真就输了。

网友:
玩具,就是真能测了,也不敢信。

网友:
这个判断管脚倒是爽,至于测量值能不能信就得考虑下了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根本测不出HFE值
++++++++++++++++++++++

请根据你的三极管型号确定其 hFE 值范围。根据一般原则,这种小电流测试仪器测出来的 hFE 值是偏大的。

比如我在目录商买的正品 MJ21194

根据手册,其 hFE 值在 25~75,测试条件是 Ic=8A,Vce=5V

实际上,用 TT 测试结果(43)是偏大的,我用可调电源以 1A 测试,大概只有三十多。

下面用软件仿真 MJ21194 的 Ib v.s. Ic,可见随着 Ib、Ic 增大,ΔIc/ΔIb 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你的情况,首先是确定待测三极管型号,找到手册;然后是,如果不相信 TT 测试结果,可以根据手册条件自己用可调电源测试。

最后是,我觉得你那俩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功能仪表还是很好的,也是可信的,但它不能测量功率管,提供不了功率管们的测试条件,您测的什么电容 ...

不是不能测功率管,而是测出来的数据和手册数据有偏差,因为对于大功率 BJT,其 hFE 一般是在很大 Ic 下给出的,而我们知道 BJT 的 hFE 一般规律是随着 Ic 增大而减小,因此类似万用表、楼主的 TT 一类小电流测试激励仪器,给出的 hFE 数据会大于手册(在很大 Ic 下)给出的值。

那么楼主现在的问题是测出来的 hFE 很小,所以就一般情况而言,是管子坏了

网友:
小功率我用 T7,大功率是 多一,判断管脚非常方便,同条件对比也不错。

楼主:
三极管没有坏,我装上机可以用的。就是测量出来的HFE值太小,不敢相信。就像楼上说的,判断管脚还是可以的。测量的电容是是钽电容6.8UF,测量出的容量是6.6UF,但装回电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没有坏,我装上机可以用的。就是测量出来的HFE值太小,不敢相信。就像楼上说的,判断管脚还是可以的 ...

你如果有电桥,最好用电桥测一下那个钽电容的容量和D值。想看看这两种仪表测量的结果对比。

简易的晶体管测量仪测量原理较简单,有些情况下测的确实只能参考,不能认真。

网友:
HEF太小等于废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没有坏,我装上机可以用的。就是测量出来的HFE值太小,不敢相信。就像楼上说的,判断管脚还是可以的 ...

装上机可以用 不等于 没坏

没坏,要符合数据手册给出的指标,否则就是坏了,比如矿坛很多老前辈以前(七十年代)去晶体管厂门口收废品,就是坏的三极管:然后回来装收音机用 能用,能听个响,所以为什么以前指针表都有个 hFE 档,就是给这些老前辈用的。

你不甘心可以根据三极管型号找到其手册,然后按手册测试指标再测试看看。

至于电容,除了“静电容量”之外还有很多不静的指标,这些指标需要专门的测试仪器(LCR 表)测试,TT 顾名思义是一个晶体管测试仪,它测电容量和万用表差不多,仅供参考吧,不然人家几万几十万买 LCR 表难道是傻子?

网友:
假如被测管的BE之间并联着一个电阻,也是没法傻瓜式测出hf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