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石英电子钟,怎么拆开它?

楼主(2022-05-08):
求助:这个石英钟怎么拆开?

前后封死,未见一个螺丝。

想给它打扫卫生。

有拆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位置里面是否能够有卡扣之类?

正解。。。。。。。。。。。。。。

网友B:
图示透明盖子是卡扣结构。取下透明盖子就能全部拆开了。

下图是卡扣结构示意图:

用一个坚硬的薄片,如拇指指甲、弹奏弦乐的拨片等,从两个盖子的缝中插入,
然后沿缝的方向,即垂直于插入的方向,慢慢滑动即能无损打开卡扣。

楼主:
深圳产的,天王星,质量可以!

网友A:
外圈和内圈不应该是一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和内圈不应该是一体的吧?

肯定不是一体,

但是,安装得紧,纹丝不动!

想从前面卸玻璃,没有地方下手。

后面,没有见到螺丝孔。

机芯连着指针,拆不了。

楼主:
唯一可能性是死扣上去的,可是,不知道技巧处!

难道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一体,

但是,安装得紧,纹丝不动!

这些位置里面是否能够有卡扣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位置里面是否能够有卡扣之类?

看不见啊!卡得紧。

谢谢您!

网友C:
想办法泡软外壳塑料,面玻用大些的吸盘应该能比较好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泡软外壳塑料,面玻用大些的吸盘应该能比较好拉出来

您的主意不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示透明盖子是卡扣结构。取下透明盖子就能全部拆开了。

谢谢,今天我没有分给你了,抱歉!

这样也许能拆开机芯,它是咬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我没有分给你了,抱歉!

这样也许能拆开机芯,它是咬合的。

没分也没关系的……

因为有钟的圆盘挡住,估计插入薄片无从下手,
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才行。

网友:
一般前玻璃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