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牛反过来接

楼主(2022-05-08):
220-220的隔离牛反过来接没问题吧

网友:
注意安全状况(绝缘)的改变,安全(绝缘)没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
1:1的,无所谓反正。

楼主:
其实就是个舞台功放牛1500W样子 次级双115 我这电压比较高 长期240+  我就想反过来搞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个舞台功放牛1500W样子 次级双115 我这电压比较高 长期240+  我就想反过来搞下

如果不是标准的1:1变压器,反过来搞一下之前,要量电压,涉及到安全问题,别马虎。

网友:
只要接入电压不超过变压器的电压就行。

网友:
1:1隔离变压器一般初级线圈在内,初级线圈在外,有的中间带屏蔽铜箔。反接输出电压没变化,不知抗干扰方面有没有变化。

网友:
如果没有其它绕组,这变压器反接尽管放心用,最好有个外壳不要祼着,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个舞台功放牛1500W样子 次级双115 我这电压比较高 长期240+  我就想反过来搞下

双115V电压很高了,  不要说这是直流,不然反接必烧变压器。

是交流的是可以反接,测量下绕组是否与屏蔽线、铁芯联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个舞台功放牛1500W样子 次级双115 我这电压比较高 长期240+  我就想反过来搞下

输入输出的线径可能不一样,如果不超过变压器功率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因为1:1隔离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电流相等(因为励磁电流很小,设计时忽略)。所以匝数和线径也是相同的。所以初次级完全可以互换。

网友:
由于变压器效率不是百分之一百,所以10楼说的线径不一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在电压接近的情况,原来初级的电流要大不少,所以线径也会粗一些,如果现在把次级当作初级用,由于线径比原来的初极细了,无疑会降低最大允许输出功率。当然,对最大允许输出功率要求不高,比如原来一千瓦的变压器就当它七、八百瓦用,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个舞台功放牛1500W样子 次级双115 我这电压比较高 长期240+  我就想反过来搞下

因为次级要加上传输损失的一部分线圈,所以倒接会使输出电压降低一些,所以楼主的想法有道理,但是要注意用电安全~譬如次级有一端接机器金属壳就要断开它吧,不然机壳有可能带电。

网友A:
如果变压器上有个十几二十伏的次级绕组,可以把它与初级同名端串联,这样两绕组串联后输出的电压是两绕组电压相减后的电压,也就接近220V了,而且这样接后变压器输出功率可以近万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上有个十几二十伏的次级绕组,可以把它与初级同名端串联,这样两绕组串联后输出的电压是两绕组电 ...

这样就没有隔离作用了,纯自耦变压器。这种大功率功放牛几乎都是环牛,穿绕个10几伏次级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