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缠的中夏S66C,D,E系列套件收音机

楼主(2022-05-08):
        中夏的S66系列收音机套件前些年比较流行。据厂家介绍,该机参照了红灯S66袖珍机电路,但我没有找到该款红灯机的电路图。最近看了坛友关于中夏S66E套件的调试的贴子,想起来我也有该套件,是前些年收集的,共有C,D,E三个型号,其电路基本相同,仅电路板布线有少许改变。其中一台S66D已经组装好,但是调整没有完成,记得好像是不正常,中频和统调都没有搞好,就放下了。于是我将这几个套件找出来,进行了调试。现将我调试的经过简单归纳几点,一般共性的内容大家讨论很多,我就不再叙述了。
        1,套件中的元件质量不好,上机前最好仔细测量一下,否则,调试时很难查找故障。我就遇到:1,一只中周T3 内部电容失效,调中频无效,试外接一瓷片电容,再调就好了,证实了我的判断。2,一只100uF电解电容C8失效,测试容量只有2uF,是在查找自激故障时发现的。3,一只223瓷片电容漏电。
        2,调试低放时发现失真较大,正弦波上半部分圆顶,下半部分尖顶,调偏流不能改善。看电路图,整个低放功放都没有负反馈,难怪失真大。将低放的偏流电阻R5改接到VT4集电极,形成负反馈,重调偏流至正弦波幅度最大,上下波形一致,失真改善明显。
        3,改善交越失真。功放级的R7,R9,R8,R10这四个电阻,按图上给出的阻值,静太电流太小,必然会产生交越失真。功放的三极管和这四个电阻都要进行配对,否则中点电压会偏移。我将R7,R9改为110欧,交越失真消除。
        4,输入变压器初级改接到电源正极,提高动态范围,增强推动能力,音量有所提高。
        5,最难搞的是自激故障。这几台机电路相同,故障也完全相同,就是满波段自激。有鸟叫,有单缸摩托车那种“噼噼噼”,还有拖拉机的“突突突”,交织在一起,调谐到不同位置叫声不同。一时难以判断是高中频自激,还是低频自激。首先排除低频自激。该机电源省略了一个滤波电容,加上一个100uF;改动几条地线的走向可能消除自激,按照“高低频分开,前后顺序走线,一点接地”的原则,切断原来的地线加以改动;重新调整各级电流;调整R4,自激减轻,但不能消除,灵敏度却大幅降低;给低频管和功放管加集电极反馈电容,音质变得低沉;有人说加大C4,......,上述这些措施并非完全无效,而是很弱,无法彻底消除自激,或者使灵敏度降低。
        换个思路,既然这个电路来自产品机,原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照图册里的产品机电路,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什么这中夏就不行呢?先解决鸟叫声吧,这明显是高中频故障,于是,按照常规做法,在中周T3初级并联一只100K电阻,重调中频,鸟叫声消除,信心大增。
        仔细分析“扑扑声”,发现音量电位器开到接近最大音量时,“扑扑”声增大,假如电位器不开到最大,就相当于在电位器的上端串联了一个电阻,实际有些产品机就有这个电阻,于是,在电位器上端串联一只300欧电阻,“扑扑”声消除。

网友:
装过一台,中夏S66E套件,一装就好,就是声音发硬,不好听放下了!

网友:
我买过两台别的s66。一装就响。红灯收音机有原版的

网友:
装过,套件质量不行

网友:
这个套件出发点就是“能响”,而不是“可听”,想调整到成品机程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