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3.5k初级的前级输出牛可以用哪些管子呢?

楼主(2022-05-09):
初级 3.5K,次级600欧
初级可以过 70ma

网友:
管子不是大头,头大的是次级六个窟窿

网友:
次级600欧可能是耳放用的。我绕的这个5K:250欧就是为耳放绕的

网友:
国产三极管6N6,国外的PCL84。初级阻抗3.5K,次级安要求吧。

楼主:
次级用作前级输出牛 600欧姆应该可以把?

网友:
600欧姆只能做耳放了吧

网友:
什么牛?
上图看看?

网友:
耳放吧,耳放的话几乎所有的管都可以三极管接法用。

网友:
标准接法6P3P,电流也正好够用。这是耳放的输出变压器。做输入牛反接也可以。3500/600=5.8.

网友:
600欧阻抗匹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标准,快一个世纪了。
楼上诸位说 600是做耳放的,其实是不了解这个当时的“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