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硬盘12V电源TVS的参数?

楼主(2022-05-09):
台式机硬盘12V电源端短路,疑似保护TVS击穿,拆开检查后是一个标注TB13A  v717的二极管短路,拆下就不短路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压保护TVS管,但是这个参数不知道,标注的型号搜索不到,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D3标的AE是SMAJ5.0A,用于5V这路的。
D4这个TB13A大概同SMAJ13A,用于12V这路的,额定耐压13V,击穿电压约14~1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3标的AE是SMAJ5.0A,用于5V这路的。
D4这个TB13A是大概同SMAJ13A,用于12V这路的,额定耐压13V,击穿电压 ...

请问只要低于击穿电压即使超过13V耐压也不会击穿?

网友:
你这是电源出问题,要换一个电源盒,要不以后会出更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只要低于击穿电压即使超过13V耐压也不会击穿?

对12V过压抑制,即是要12V时不击穿,高压毛刺出现时则击穿,如同稳压管,将毛刺拉低。

12V高个10%就13V了,因此设计成击穿电压略高于13V。生产出来的特性参数当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动范围,不必去挑剔略高于13V的这一小段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12V过压抑制,即是要12V时不击穿,高压毛刺出现时则击穿,如同稳压管,将毛刺拉低。

12V高个10%就1 ...

因硬盘录像机需要后备蓄电池防止停电所以想直接输入13.8V,从而蓄电池可以长期处于浮充状态。
继而产生的问题是该电压机械硬盘是否能吃得消,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硬盘录像机需要后备蓄电池防止停电所以想直接输入13.8V,从而蓄电池可以长期处于浮充状态。
继而产生 ...

接入硬盘的电源最好还是加上稳压电路,电压不稳对硬盘伤害很大严重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入硬盘的电源最好还是加上稳压电路,电压不稳对硬盘伤害很大严重影响寿命

正好有个500G炮灰盘,试试看。

网友:
硬盘功率也不大,可以用DCDC给硬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