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种青年高阻耳机是怎么打开的

楼主(2022-05-09):
要打开接线,是拧开?我拧好像拧不动,怕硬搞坏了

网友:
左三圈,右三圈,左拧拧,右拧拧

网友:
回答如下图:

楼主:
您的顺时针,是指那个面盖,还是背盖顺时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顺时针,是指那个面盖,还是背盖顺时针?

70年代初,手上也有这样一副耳机,经常打开看看,就是左手握住耳机,右手握住盖子,右手往左边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年代初,手上也有这样一副耳机,经常打开看看,就是左手握住耳机,右手握住盖子,右手往左边拧。

顺螺纹喽,就是普通的普通的那个螺纹.不是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年代初,手上也有这样一副耳机,经常打开看看,就是左手握住耳机,右手握住盖子,右手往左边拧。

奇怪了,拧到铁丝都变型了也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螺纹喽,就是普通的普通的那个螺纹.不是反丝.

不行,拧不开,难道是年久不拧就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螺纹喽,就是普通的普通的那个螺纹.不是反丝.

正常的螺丝扣,与一般螺丝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拧不开,难道是年久不拧就不动了

我手里也有一副, 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我想拧开.

脸都憋紫了,人家也没动.后来我就放弃了,再后来通电了一段时间,两边居然声音基本一样大了,自愈了.

网友:
略微加热,均匀用力就可以拧开,拧变形说明受力点不均匀会适得其反

网友:
振动膜就是一个铁片,年代久远,锈蚀了,不怕坏的话,在缝隙处滴一点盐酸或者洁厕灵。

网友C:
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松节油的,没有的话往螺纹边滴点缝纫机油,打开机壳后要用手纸擦干净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松节油的,没有的话往螺纹边滴点缝纫机油,打开机壳后要用手纸擦干净

我试了wd40不行呀

网友:
就是普通正扣,小时候常摆弄,你就拧吧,不一定啥时候就拧开了。

网友:
使点劲,洪荒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wd40不行呀

再点点,搁置点时间让液浸润下去试一下

网友:
先顺着拧 再反着拧

网友:
吹风机吹有孔的那面,戴上橡胶手套拧!逆时针!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弄弄清楚旋转方向再发力拧,耳机的正面,就是头戴耳机贴着耳朵的那个面,对着着自己,右手把着盖子,向左旋转,也叫逆时针旋转拧开,可以垫着潮湿点的毛巾加力。

网友:
吹风机高温远距离一吹,轻轻就能拧下来.

网友(2022-06-13):
在丝扣处来上两地五粮液,实在不行就上泸州老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只管丝钳夹着拧,包上毛巾保护一下,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对

网友:
螺丝松动剂一定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顺时针,是指那个面盖,还是背盖顺时针?

当然是面盖顺时针,背面固定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