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电池用什么样的充电器

楼主(2022-05-09):
朋友给孩子一个玩具车,又遥控,却没有充电器,电池是这样的,六个7号电池在一起那样大小

网友:
12V直流电源串个电阻控制电流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镍隔电池,400mAh,充电电流按容量的10%-20%取电流,也就是40-80mA,充电时间按容量的1.2倍取时间,也就是6(80mA)—12(40mA)小时。

网友:
应该是镍铬电池,也可能是镍氢电池,单体电压1.2V,6节串联!

网友:
镍隔电池有记忆,容量小,实际上完全可以用两节锂电池串联替代。

网友:
8.4V镍氢电池充电器

网友:
单个镍镉电池充满电差不多是1.4V,6节串联就是8.4V。

网友:
6节电池电压7.2V,估计是镍铬电池几率高,恒流充电优先。

网友:
串联的镍氢电池,先放电,充电时设定电压,再用恒流充电。注意均压。

楼主:
看大家说的,有点复杂,找个啥充电器代替

网友:
可以用2串的锂电充电器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