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的问题

楼主(2022-05-09):
应该十分小白,但奈何刚入门,百度了一下感觉解释的并不是很通畅,故想讨教一下各位大佬
①输出的负载功率一致时,是否两节电池串联或并联都是一样的耗电时间
②两节电池串联是否需要平衡充保护
③两节电池串联的话,我看单片机直接AD采集已经不可用了,除了用电阻分压采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这个看你需要的电压多少!  比如只要3V  你两节电池并联 大于3V多  这个损耗最小!
比如你需要12V供电   那3v就需要升压到12V (4倍)  那就不如串联,串联6V 升压到12V  损耗会小一点点!

理论上,质量守恒, 2节电池不管你怎么用,也就那么多电量。现在就是看你需要的目标电压怎么接更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下午好!
我试了一下发现是可行的,但是还有如下疑问,不知道大佬能不能抽空帮我答疑解惑一下
①我 ...

回复 LZ 的问题:

①我发现MCU的AD采集推荐电阻只有50K,高了好像会有影响,
用这个方法是否能规避掉这个问题,我想用1M和2M来形成一个1:2的电压差,这样功耗也比较低

作为一般的设计原则,电阻一般在 1K~100K 内选择。100 ~ 1K 和 100K ~ 1M 是两个“灰色地带”。

②接地的那个10K电阻的作用有些不明白,不知道阻值是否能修改?

15楼的图是个参考电路,其中的三个电阻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不能完全照抄。

③对三极管是否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的NPN都可以胜任吗?

三极管没有特殊的要求,普通的 NPN 一般都可以胜任。

④这个电路设计的时候会有什么隐患吗?比如什么情况需要规避掉这样的使用方案?
到时候可能会把电路板放在浴室的环境下

潮湿环境中使用的电子产品,线路板需要刷三防漆进行保护。

⑤Y=KX+B,这个K,B的值,只要电阻的大小和三极管的型号一致,
是否得出的KB的值也具有普遍性,在任意同配置的电路板上都能用

具体看实际使用情况对精度的要求而定:
  • 精度要求低的情形,如电池电量的指示,可以考虑使用平均意义上的 k, b 值。
    即用 N 个电路板通过测试、计算后得到的 k, b 值取个平均。
  • 精度要求高的情形,则每个电路板都要有自己的 k, b 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耐心回复!
不过我还想再请教一下
实际情况下,这三个电阻的取值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这是一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这里把前后的输入输出画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图中 VBAT 代表电池的电压,VDD 是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一般有 VBAT > VDD,这是需要有分压电路的原因。

【设计】
一般电池的电压的变化范围为标称值的 0.85~1.15 倍。
设计中放些余量,即设电池的电压范围为标称值的 0.8~1.2 倍。
当电池电压为 1.2 倍标称值(Vimax)时,应对应于 ADC 的满量程电压输入值(Vomax)。
因此得到 R1 和 R2 应满足的第一个关系式:

Vimax * R2 / (R1 + R2) = Vbe + Vomax

其中 Vbe 是 Q1 的导通压降,一般取为 0.65V ~ 0.70V
上面这个公式隐含一个假设条件:两个电阻上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 Ib。
即:

VBAT / (R1 + R2) >> Ib

VBAT / (R1 + R2) = N1 * Ib
一般取 N1 = 10 或更大的数值。
由此即可求出 R1、R2 的值。

单片机的 ADC 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 RC 电路。
在 CADC 上的电压为 0,ADC 的输入电压为 Vomax 时有最大的充电电流:

Iadc = Vomax / RADC

此时应使得 R3 上的电流远小于这个电流。
即:

IR3 << Iadc

IR3 = Iadc / N2
一般取 N2 = 10 或更大的数值。
由此可确定:
① R3 = N2 * RADC
R3 的实际取值应大于计算值。
理论上可以取消 R3 这个电阻,工程上不建议这么做。

② 集电极的最大电流为:

Icmax = (1 + 1 / N2) * Iadc

根据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即可求出计算分压电阻 R1、R2 时所需的基极电流这个参数。
一般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取 50,或查阅三极管的数据手册来确定。
由于元件参数的离散性,基极电流的取值也应比计算值略大一点。

即使做了比较保守的估计,射极跟随器的输出电压仍有可能大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因此这里需要一个钳位二极管 D1 以保护单片机。

另外参数 K,B 是否可以取一个统一的值,可以通过实验检查误差的大小是否满足要求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原先是两节电池并联升压到12V ,给一个12V2A的负载供电,但感觉有些吃力
现在想用两节电池串联 ...

从功耗角度,我建议串联后升压,这样电流小一点,损耗也小一点。

网友B:
串联电压增加一倍,并联电流增加一倍,这样说对吗??

网友C:
1 电池串联内阻翻倍,并联内阻减半,自己品
2 看电池类型不同电池特性不同
3 ADC 一般是基准电压/增益倍数,超过这个的话需要分压

网友D:
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1、串联还是并联,取决于你的dcdc电路是目标电压,如果差异很大,建议串联。、
2、同一个dcdc电路,串联电流略小一些,可能损耗i*i*r也相对小一些。
3、应当加保护板,防止电池过放电。
4、均衡看需要吧,现在保护板一般也都有带。
5、AD采集,电阻分压是最廉价的方式。

网友E:
串并联要看使用环境和电池种类,出题太模糊,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电池串联内阻翻倍,并联内阻减半,自己品
2 看电池类型不同电池特性不同
3 ADC 一般是基准电压/增益倍 ...

感谢回复,我现在是直接从厂商那里拿串联电池,她问我串联需不需要加平衡充保护,因为加不加的价格不一样
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要加的 但是厂商那边说不用,所以想来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1、串联还是并联,取决于你的dcdc电路是目标电压,如果差异很大,建议串 ...

感谢,我原先是两节电池并联升压到12V ,给一个12V2A的负载供电,但感觉有些吃力
现在想用两节电池串联再升压到12V给负载供电,一开始担心电量不足,后来发现其实用完电的时间理应一样,所以问一问串并联的区别。
主要电池类产品都需要低功耗,所以还在思考用电阻分压做AD采集的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并联要看使用环境和电池种类,出题太模糊,无法回答

我如今是两节电池并联升压到12V 2A给负载用
但是发现电压低于3.6V后的效率太差了
所以想能否用两节电池串联的方式
但发现改了之后所有都要改
这样讲的话,是否是串联更有优势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压增加一倍,并联电流增加一倍,这样说对吗??

对的!但我其实更关心可使用时间和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原先是两节电池并联升压到12V ,给一个12V2A的负载供电,但感觉有些吃力
现在想用两节电池串联 ...

电阻分压做AD采集的,这个一样可以把功耗降得很低,把电流变小,分压电阻选大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我其实更关心可使用时间和效率

这和设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做AD采集的,这个一样可以把功耗降得很低,把电流变小,分压电阻选大的,即可。

感谢,但我今天找了一下午,发现好像串联电池的充电芯片不是很多了
您有什么推荐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我今天找了一下午,发现好像串联电池的充电芯片不是很多了
您有什么推荐的嘛

tb有的是成品模块,IC没研究,等待群里大神回复。

网友A:
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然后再 DC-DC 变换,从效率和使用时间上来说差别并不大。
选择的依据是 DC-DC 电路的相关电压和电流是否能使效率最高。

电池串联或并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各电池的差异性问题。
以两个电池并联为例:如果两个电池的电压不同,就会导致一个电池向另一个电池充电的现象。
所以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电池组各电池的特性应尽可能保持一致。
【结论】:要加平衡充保护。

电阻分压做AD采集的电路供参考:

电池信号可认为是直流,所以用电阻分压后再加个(射极)跟随器即可。
电路中分压电阻需要根据实际进行改动。
用射极跟随器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的。
如果电路中有多余的运放,则可以利用起来,效果相同。

电路组装后,需要进行标定:
① 用一个稳压电源代替电池供电;
② 改变电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同时用单片机读取 ADC 值;
③ 用这两组数据建立线性关系:y = k x + b 。用这个公式就可以根据 ADC 读数计算出电源电压。
由于元件的离散性,上述公式中的参数 k, b 对每个电路而言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每个电路都需要分别进行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然后再 DC-DC 变换,从效率和使用时间上来说差别并不大。
选择的依据是 DC-DC 电路的相 ...

十分感谢您详细的回复!!
帮助非常大
我准备明天粗略搭建一下试试看,再一次表达感谢!

网友:
很多12V锂电池就是3串三元电池串联的。负载要求不是很精确电压的直接3节锂电池串联使用是最佳。12V的三串保护板网购最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今是两节电池并联升压到12V 2A给负载用
但是发现电压低于3.6V后的效率太差了
所以想能否用两节电池 ...

电压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三块锂电串联供电,效率最高,如果需要升压,当然是电压越接近效率越高,压差越大效率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还是并联,然后再 DC-DC 变换,从效率和使用时间上来说差别并不大。
选择的依据是 DC-DC 电路的相 ...

大佬下午好!
我试了一下发现是可行的,但是还有如下疑问,不知道大佬能不能抽空帮我答疑解惑一下
①我发现MCU的AD采集推荐电阻只有50K,高了好像会有影响,用这个方法是否能规避掉这个问题,我想用1M和2M来形成一个1:2的电压差,这样功耗也比较低
②接地的那个10K电阻的作用有些不明白,不知道阻值是否能修改?
③对三极管是否有什么特殊要求?普通的NPN都可以胜任吗?
④这个电路设计的时候会有什么隐患吗?比如什么情况需要规避掉这样的使用方案?到时候可能会把电路板放在浴室的环境下
⑤Y=KX+B,这个K,B的值,只要电阻的大小和三极管的型号一致,是否得出的KB的值也具有普遍性,在任意同配置的电路板上都能用
感觉有几个问题都非常的小白,希望大佬可以不嫌我愚笨

网友:
TP5100单双电池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LZ 的问题:

感谢大佬的耐心回复!
不过我还想再请教一下
实际情况下,这三个电阻的取值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呢?
我只希望功耗能低,所以选了1M和2M(但通过测试ad出来的电压发现并不是分压这么简单一回事了?我本来是想电阻比1:2,峰值8.4V刚好输入2.8V进入AD通过,没有超过参考电压)
如果这个电路再不需要关断的情况,消耗的电流在10ua~100ua级别,电阻选多少比较合适?

精度不需要太高,因为是测串联电池的电压,可能每个电路相差上下0.1V的误差都是可以允许的,这样的话直接取一个普遍值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这里把前后的输入输出画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感谢!十分的感激!!
但是看完后我突然想到个问题
这个电路和普通的两个电阻分压采集的电路区别在于
这个电路可以匹配单片机的阻抗,电阻可以随便自己调整是嘛?
因为一般MCU外部阻抗都只能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这里把前后的输入输出画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大佬我刚才算了一下,根据大佬你提供的算法

集电极电流大概为3.63ma
那基极电流是它的50分之1的话,大概也有700ua左右
如果r1+r2的电流要大于基极电流的话,功耗也必将大于700ua
功耗还是太大了,这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十分的感激!!
但是看完后我突然想到个问题
这个电路和普通的两个电阻分压采集的电路区别在于

可以这么理解:
分压电阻可以取得大点而不影响 DAC 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刚才算了一下,根据大佬你提供的算法

集电极电流大概为3.63ma

假设电池的整个功耗为 Ptotal,而这个电路的功耗为 Padc,
则只要 Padc << Ptotal,功耗就没有问题。

在第一次进行 AD 转换时 CADC 上的电压为 0,充电电流比较大;
在此之后,CADC 上的电压就不再为 0,而是与 ADC 的输入电压非常接近,ADC 的充电电流会特别小。
这时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就成为这个电路的主要功耗。

如果有必要可以将分压电阻尽可能增大,
这时最初的几次 ADC 结果可能不正确(推测,不确定)。
分压电阻增大后,只要没有影响 ADC 的正常工作就行。
建议通过实验来验证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池的整个功耗为 Ptotal,而这个电路的功耗为 Padc,
则只要 Padc

哥,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你看这个电路合理的嘛。因为马上就ddl了,打板估计只有一次机会。想要一次通过
奈何学术不精,希望大佬能过目一下,得到肯定了我才比较放心~

网友A:
总的来说问题不大。
但还有一个元件没看见:钳位二极管 D1 。

一般单片机的输入口会有一对这样的钳位二极管,
保证输入电压在电源和地之间。
但不确定在作为 ADC 端口时是否仍然有效。

目前的设计电压基本没有超出 ADC 范围的可能,
但只要 PCB 上有空间,应该加上这个二极管。
如果最后确实不需要,不安装这个二极管即可;
反之,一旦需要安上就妥了,PCB 无需改动。

电阻、电容的取值如果不合适,可以再调整,对 PCB 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问题不大。
但还有一个元件没看见:钳位二极管 D1 。

明白,谢谢!真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