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钻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2-05-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欠压保护了,先测量电池组电压,电压过低是不会充电的。可用恒流源对电池组进行充电,不要经过保护板 ...

很可能是电池饿死了。
把电池外壳拆开量一下,可能部分电池单元电压很低,充电时又高得离谱。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拆开拍照大家看看比较好。

网友:
几伏的充电器?
如果是16.8V的,正负极间没电压是正常的,充电是通过正极和充电极完成的。
但你这电压感觉也太高了。我的16.8V充电器空载电压17.25V。

网友:
充放电不同口,插上电池试试能不能充电再说,这种充电器有些是靠电池保护板当“开关”,输出电压都一样

网友:
有没有别的电池试一下

网友A:
可能是欠压保护了,先测量电池组电压,电压过低是不会充电的。可用恒流源对电池组进行充电,不要经过保护板,正负极直接接在电池组的正负极,充到近19V后,测量每节电池电压,对电压低的进行补充,使每节电池电压接近,再用充电器充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