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类磁带,以前没有用过,不比不知道!有照片。

楼主(2022-05-10):
卡式磁带,玩了这么多年,都是一类磁带;

近期偶尔得到一盘;

用同样的日本卡座,录同样的CD光盘音乐,邓丽君的“山茶花”,

在同一个日本高端收录机播放,二类磁带,明显胜出!

各项指标:

频响,电平,甩出一类磁带一大截!

声音和CD原声,基本一样,就像邓丽君在自己面前唱歌,她的嗓音,气息,十分逼真,歌曲间隙的噪音几乎听不到的!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A:
不比不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看来我是这样没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即使有这样的高级磁带也没有这样高级鉴赏能 ...

设备凑齐了,耳朵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现在卡座多少钱一个?

我的卡座,磁带,加在一起投入都不多!

我找了一下竟然没有一盘好磁带虽然自己的磁带不少。
现在好一点卡座机器价格也不便宜,特别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如果能够正常使用品相又要好的还真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去年的一个偶尔机会,弄了一个卡座;

哎呀,不玩不知道:

不比不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看来我是这样没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即使有这样的高级磁带也没有这样高级鉴赏能力的设备,只能用普通机器放放音乐了。。。

网友:
想知道,如何分辨一类、二类磁带,过去只知道使用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在磁带什么地方标注是一或二类带子

网友:
手里的几盘四类磁带
15726508

网友:
还好前几年磁带没炒起来的时候囤了些全新二类,四类带
舍不得拆
磁带全靠外面一层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磁带最好的品牌,

一致公认是杭州的大自然牌,

“鹦鹉牌”盒式录音磁带在此诞生

国营824厂,成立于1960年11月,最初隶属公安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划归原航天部,最初主要从事半导体、电化学和磁记录研究。

1981年9月,大鹦鹉牌低噪音盒式录音磁带产品获得国家最高质量奖银质奖章

网友(2022-05-14):
二类带和一类带录音电平是一样的超过了一样爆音,只是比一类带噪音低一点高频好一点

楼主:
日本原装TDK  D 60,棕色;

杂牌,二类磁带,黑色,发亮,像录像带的样子,又黑又亮!音质太好太好!

难怪现在被发烧友炒到百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二类带的底部识别孔是二类的吗?

不是的,是一个玩家淘汰的;

一看到带芯就不一样,又黑又亮!录音效果,更是不一般!

补充内容 (2022-5-12 15:40):
就是带芯不同,其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杂牌二类带的底部识别孔是二类的吗?

我的卡座,收录机。

网友C:
还有更好的【金属带】一般录音机不能使用,我的夏普GF-530BK就可以。
这种磁带 后面有识别孔,录音机自动识别磁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一个玩家淘汰的;

一看到带芯就不一样,又黑又亮!录音效果,更是不一般!

您发个顶部照片和大平面两照片看看。

[二类磁带],只是你发明的名词,全世界只一你一个人懂

行业内有普通带/铬带/铁带.三类带基.并在带顶部各有特别方孔,以使录音时调正铬带和铁带的起始导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好的【金属带】一般录音机不能使用,我的夏普GF-530BK就可以。
这种磁带 后面有识别孔,录音机自动 ...

金属磁带更好,更贵,网上炒到300多一盘;

我没有见过,更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卡座是手动选择磁带的,所以磁带没有二类带识别孔也能按二类带来用。自动识别磁带的如果遇到没有识 ...

我就是把它当做一类磁带录的,效果不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属磁带更好,更贵,网上炒到300多一盘;

我没有见过,更没有用过!

我销售过美国的【斯考取】铁铬带,价格10元/盒,要求偏磁电流不同,所以一般录音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发个顶部照片和大平面两照片看看。

[二类磁带],只是你发明的名词,全世界只一你一个人懂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楚:

一类磁带:普通氧化铁磁带;

二类磁带:氧化铬磁带;

三类磁带:极少,铁铬磁带;

四类磁带:金属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销售过美国的【斯考取】铁铬带,价格10元/盒,要求偏磁电流不同,所以一般录音机不能用。

现在能买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类二类带不是楼主的发明,而是正式的名称。普通氧化铁磁粉的磁带被称为一类带,英文Type I,二氧化铬磁 ...

谢谢,您的认知,跟我是一样的!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楚:

一类磁带:普通氧化铁磁带;

发个顶部和正面照吧,就不会“也许是我表达不清楚“了.

识别带基触点只有铬/铁两个触点,这你也可以为你的机发个触点照片.还会有一个防悟录触点,共三个触点.

世界统一如此的

网友:
三类带和一类带一样。没有孔。SONY的50元。没买。

网友:
         弄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