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颈部的线圈作用?

楼主(2022-05-10):
发现有些示波管的管颈上会套一个线圈,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偏转线圈了解一下

网友B:
调整X轴水平和Y轴波形的 应该有两个线圈 ,一前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了解一下

偏转线圈不是这样绕法

显像管是用磁场偏转的 有偏转线圈

示波管是用电场偏转的  在管子里有极板

网友:
水平线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了解一下

明显不是偏转线圈,再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X轴水平和Y轴波形的 应该有两个线圈 ,一前一后

那种是垂直于示波管的线圈,这种线圈是和示波管同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电磁聚焦微调

网友:
看这种绕向是用作静态整体图形左右倾斜旋转。如果加入正负脉冲对两个信号是否作为旋转对称比较,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是垂直于示波管的线圈,这种线圈是和示波管同轴的,不是一回事

100M以上的示波器有两个线圈,有个Y轴修正波形的,低档的没有,两个线圈基本一样,就是相差90度

网友:
这个线圈,只有示波管视窗是方形的带,圆形的不带,方形视窗的,水平线有倾斜角度时,校正水平线用的,一般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
光迹旋转用的

网友:
学无止境,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转线圈了解一下

示波管是静电偏转的,没有偏转线圈

网友:
怕冷,脖子上弄个围巾而已

网友:
磁聚焦示波管。

网友:
水平旋转用 使水平扫描线与屏幕刻度对齐。

受地磁或环境影响 移动示波器位置后 可能需要调整,调整钮陷在面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方形示波管上才有的线圈,电子枪制造时不可能完全与屏幕垂直,所以需要用线圈产生的磁场来校正,使得扫 ...

有些圆形示波管也有线圈

网友:
我曾在我的一台示波器中的示波管上增加了这个线圈,用于调节水平扫描线的倾角,使扫描线与X轴标线平行。

网友:
我为什么无法打开楼主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