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平衡环问题

楼主(2022-05-10):
我家的洗衣机脱水时撞桶,经过检查是平衡环少水了,拆下来在接口处补了胶水,然后加了水,好了。但过了几天又不行,这次拆下来把里面的水全倒掉,把平衡环放进水里往里打气,但看不到有气泡往外冒,查不到哪里漏。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啦。

网友:
是变频的,还是普通的,如果是普通的,看看下面的皮带是不是松了。

网友A:
平衡环水量有要求的,不是越多越好。

网友:
我家卧式滚筒洗衣机也是脱水时撞桶,咣咣响,换了减震器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环水量有要求的,不是越多越好。

我是按网上查到的份量加水的,加完之后好了,但过几天漏少了又不行。

网友:
平衡环应该不会漏水吧,检查吊杆是否有问题

楼主:
吊杆没问题,加了水就好了,问题是过几天又不行,又要加水就好了。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个松下XQB65-F601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的问题:

      洗涤完全正常,但不能排水和脱水,请坛内的道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楼主:
答8楼,看看排水牵引器有沒有问题,因为排水和离合器转换成脱水状态都是靠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个松下XQB65-F601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的问题:

      洗涤完全正常,但不能排水和脱水,请坛内 ...

检查牵引机构,看能否拉起排水阀和释放离合器抱簧。

网友C:
平衡环应该加盐水吧。你把平衡环的水里加点颜色,放几天就能看到哪漏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搭车请教一个松下XQB65-F601U全自动波轮洗衣机的问题:

      洗涤完全正常,但不能排水和脱水,请坛内 ...

大多数是牵引器的线圈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网上查到的份量加水的,加完之后好了,但过几天漏少了又不行。

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环应该加盐水吧。你把平衡环的水里加点颜色,放几天就能看到哪漏了吧

也想过这么做,但怕颜色搞到衣服上。

网友:
你观察几天别往里放衣服啊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是牵引器的线圈烧了.........

牵引器的线圈烧了

这个线圈可以单独更换吗,牵引器的线圈类似于继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牵引器的线圈烧了

这个线圈可以单独更换吗,牵引器的线圈类似于继电器吗?

牵引器网上有卖,并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牵引器的线圈烧了

这个线圈可以单独更换吗,牵引器的线圈类似于继电器吗?

牵引器里面有个小电机,和洗衣机定时器或风扇摇头电机差不多。就是这个小电机的线圈烧了,一次应急用风扇摇头电机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