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22-05-10):
请问大师们:这是个什么东东?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
日本三菱生产的单相电机驱动器

网友:
从字面看是日本产电机驱动器

网友:
写的是电机驱动。

网友:
电机驱动器。

网友:
是不是三菱变频空调的电机驱动?

楼主:
也搞不懂,里面和变频器的结构有点相似,不知道是具体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