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求助

楼主(2022-05-10):
万能的坛里的各位老师,这个电池大家说用什么办法可以完好地分开,该电池不知是什么胶水粘的,如果硬要分开的话,电池皮就要撕破,我已经试个一次了,请老师们想想办法把电池分开又不破坏电池皮,我需要一节一节地串联,非常感谢大家的出谋划策。

补充内容 (2022-5-17 16:47):
在这里统一回复:谢谢坛里各位老师的建议

网友:
就是破皮裸出来才好拆,裸洗检查正负极绝缘良好后重新热缩。网上有皮卖。

网友:
拽开换衣服多省事

网友:
我10年前开始玩18650,不知道算早,还是迟了?

网友:
92年前后开始接触充电电池,当时是日本产“日立”牌5号镍铬充电电池,是同学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从单位领的,非常耐用

网友:
破皮重新换新皮。胶水没法完整拆解的。

网友:
第一次见充电电池是单位的电警棍,和对讲机里的5号充电电池,应该是镍铬的,比5号干电池耐用多了。好像容量600-700毫安时。充满电,短路放电电流很大。

网友:
闲置好多,不知干什么用

网友A:
,那,现在好的18650进口的,在哪里能买到,价格合适的?这电池现在都是烂大街了,到处都是,关键要进口质量好的。三星,松下,不容易买到正品啊。

网友:
想无损拆解比较困难.可参考2.3楼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好的18650进口的,在哪里能买到,价格合适的?这电池现在都是烂大街了,到处都是,关键要进口 ...

TSL拆车的松下灰皮的18650最耐操.

  我六七年前试过用各种品牌的三元电池并联组电动车电池.现在只有松下灰皮的衰减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L拆车的松下灰皮的18650最耐操.

  我六七年前试过用各种品牌的三元电池并联组电动车电池.现在只有 ...

哈哈,你是怕和谐,所以用英文代替。听说tsl的电池不错,动力电池,拆机的也不便宜。新的换一组,好像是400v 220ah?新的换一组大概15万? 就像果果的原装电池一样,很耐用。山寨电池满天飞,外面做得比真的还真,就是内在是次品。

网友:
15w是一般货的5倍了,够硬

网友:
是用502胶粘一块的,试试用风油精能软化不?不行就只有再 换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