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变速箱 微型直角器 迷你蜗轮蜗杆

楼主(2022-05-10):
南昌
包邮
原先一个玩模型的盆友处得来,当时他花了大价钱,就当看看好玩...三轴都是8MM,为什么做成这样的结构?有一个轴输入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哎,看到就伤心,过去单位用此类减速器【蜗轮蜗杆】特多,可惜都被我拆了玩后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看到就伤心,过去单位用此类减速器【蜗轮蜗杆】特多,可惜都被我拆了玩后扔了。

有这么小的吗?当初,这个装置的原主人,为了做这个,买了车床,铣床,锯床....结果最后请人做的..

网友:
为了喝牛奶养了一头奶牛,最后还是买的牛奶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小的吗?当初,这个装置的原主人,为了做这个,买了车床,铣床,锯床....结果最后请人做的..

大小基本差不多,铸铝外壳,用途是机械发码器,电机是220V微型电机,有几组不同的绝缘凸轮,利用凸凹结构发出不同的电码,由选别继电器送出,,,,对方的接收译码器进行鉴别执行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