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9年生产的天津长城JT602晶体管收音机收不到台

楼主(2022-05-11):
主板断线已经找到论坛里的一个帖子照电路图连好了,通电有滋滋声,音量随电位器旋转有大小变化,但中短波收不到台,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排查问题,忘大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大约对收音机原理知识有限,若真是这样,建议你先不要乱动了,先翻阅有关书籍充充电,维修对你来说还现还太早。——不成熟建议,供参考

网友B:
检查高频晶体管腿断了没有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波段开关严重接触不良,造成本振停振。看图片应该是双联左边的是本振联,用镊子碰触本振联的动片和定片,使其瞬时短路,听一听扬声器是否发出“咯咯”声。

网友D:
又坐了个沙发!

从你发的图片和介绍看,那个中周都锈黑了,很可能失谐了,也有可能被调乱了。

第一步:查一查中放管 变频管等工作是否正常;
第二步:调准中频465KHZ。
第三步:调覆盖和跟踪。

哈哈:打字慢,沙发没了。

网友E:
1、先把波段开关清理一下看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2、把塑料壳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3、检查中周是否有断脚、断线
4、通过外观检查个元件是否有锈断 特别是三极管

网友F:
楼主可采用两分法判断,螺丝刀碰一下音量电位器中端,有卡拉声说明低频没问题吗,然后逐步碰各级三极管的基极,有反应说明后级没问题,逐步排查,老机子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触头氧化,波段开关反复拧一下,看看有无反应。还有一点电路板上有可调电阻也要动一下,可能是AGC可调电阻接触不良。看你的机子,电解电容质量堪忧,看看有无裂缝,失效的替换。如果低频没问题,大多数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或混频管损坏,替换。

网友G:
此机的状态不好,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高频晶体管腿断了没有

感谢回复,我第一时间就是检查各个零件有无断线,因为目前只会这一招,全无断线,另外求教共有6个三极管,哪个是高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波段开关严重接触不良,造成本振停振。看图片应该是双联左边的是本振联,用镊子碰触本振 ...

感谢回复,波段开关确实扭不动,于是,我大力出奇迹,用老虎钳扭动了,以我不多的知识储备,也感觉本振没震动起来,回去按您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坐了个沙发!

从你发的图片和介绍看,那个中周都锈黑了,很可能失谐了,也有可能被调乱了。

感谢回复,我仔细观察了中周,因为我拆开没动过,但中周顶部每个都缺了块锈斑,估计被人乱调过,如果是真的,我就彻底呆了,不会调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把波段开关清理一下看各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2、把塑料壳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3、检查中周是否有断脚、断 ...

感谢回复,我下一步就先这么干,有4个塑料壳的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电容,是电解电容吗,如果是估计经历了40多年,早就干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采用两分法判断,螺丝刀碰一下音量电位器中端,有卡拉声说明低频没问题吗,然后逐步碰各级三极管的基 ...

感谢回复,是的,4个塑料壳电容,堪忧,其他的铝壳电容估计撑不了40多年,有的外壳都把字迹锈蚀了,我目前只能保持零件不动,按您说的检查一下各个三极管基集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机的状态不好,难度大!

确实,想挑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大约对收音机原理知识有限,若真是这样,建议你先不要乱动了,先翻阅有关书籍充充电,维修对 ...

感谢回复,确实没太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边学边维修,兴趣使然,想挑战一下修复这个年代久远的机器,电路图,原理图,理论知识都在学习,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B:
如果没有基础,最好不要瞎碰,只会事与愿违,我这个703比你那个惨,开始以为心里有数,知道怎么折腾,结果用了一个星期才基本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基础,最好不要瞎碰,只会事与愿违,我这个703比你那个惨,开始以为心里有数,知道怎么折腾,结果 ...

你这个看起来更具挑战性啊,结果修好了心里肯定是满足的,生命在于折腾嘛,能告知哪些部件修复过吗,学习一下。

网友H:
    修好了不难,接你说的:没有断脚的元件、断线接好了。开机声音开到最大,1.用镊子触碰电位器中间点,有声音的话,好!2.用手捂住磁棒听有没有声音的变化有的话,好!把收音机放在窗口(城市够呛,只能去农村了)听能不能收到台.如果1 、2都是无声那就要从后级(喇叭)向前逐级的查。开始(起振前)不要换元件,轻易的拆元件,利用万用表测各级三极管的集电极的偏置电压。祝成功!
     天津的长城收音机,线路简单,好查好修。不要调中周,看图片机子原滋原味,毛病不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不难,接你说的:没有断脚的元件、断线接好了。开机声音开到最大,1.用镊子触碰电位器中间点,有 ...

正解,从末级开始,触碰输入端,逐级向前,声音逐渐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不难,接你说的:没有断脚的元件、断线接好了。开机声音开到最大,1.用镊子触碰电位器中间点,有 ...

看到你的回复,我感觉有信心了,下班就去一条条验证,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解,从末级开始,触碰输入端,逐级向前,声音逐渐变大。

我理一下,从末级开始,就是说最后输出到喇叭的三极管, 倒次顺序是 功率放大器(vt5,vt6)->前置低放电路(vt4)->检波和自动增益控制电路(vt3)->中频放大电路(vt2)->混频电路->变频电路->输入调谐电路 逐级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一下,从末级开始,就是说最后输出到喇叭的三极管, 倒次顺序是 功率放大器(vt5,vt6)->前置低放电路( ...

以你描述的故障现象,重点在变频级检查,其次再查中放级。检查方法按各位的建议。

保持联系,及时沟通会诊

楼主:
夜深人静的时候终于有时间来干修理工作了,所有一切打点完毕才腾出时间,连院子里的狗都睡了,我才悄悄地备好简单工具,依照帖子里各位提供的意见来排查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夜深人静的时候终于有时间来干修理工作了,所有一切打点完毕才腾出时间,连院子里的狗都睡了,我才悄悄地 ...

我新买的4节5号电池,串联一块居然有6.7v多,接上收音机,打开开关就有电流爆音,赶紧用其他4节旧电池,电压5.6v接上,才回复到昨天的滋滋状态,看电路图,这收音机需要6.3v电压,但手里没有可变电源,只好用干电池了。

楼主:
第一步,
按昨天大佬们说的,先测电位器中端位置,用美工刀刮开厚厚的油灰陈泥包浆,触碰中间金属点,听到喇叭有微弱的咔咔,滋滋,改变声。

楼主:
第二步
从喇叭末级,逐级回滚,触摸三极管基集,听听喇叭有没有,咔咔,滋滋,的改变声音,用美工刀来回刮刮基集焊点,发现并没有喇叭咔咔咔的声音,心里有点凉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步
从喇叭末级,逐级回滚,触摸三极管基集,听听喇叭有没有,咔咔,滋滋,的改变声音,用美工刀来回 ...

这张电路图,是从此论坛翻出来的,正好是JT602收音机的实物电路图,前辈大佬还细心的画出来每个元件的位置图,我按图索骥,触碰6只三极管的基集,想找到哪一级没有咔咔咔声。

楼主:
由于每一级的管子都没有咔咔咔声,我测了几遍,有点心灰意冷,可能这块老板子已经彻底沉眠了。
也许6级管子都坏了,但转念一想,怎么可能这么绝对呢,没有一级好的。

楼主:
不甘心的我,不肯郁郁上床休息,挑战才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我干脆再做点能做的事,把背板电路板擦洗干净看看吧。

楼主:
清洗完电路板,又用吹风机把有点潮湿的板子吹干燥,再仔细看看各个电子元件,感觉他们都好苍伤,金属外壳布满了锈迹,姿态倒倒伏伏,铝壳电容和塑料电容上能依稀辨别出76字样,估计是76年产的,还没改革开放呢,那位老人也没有去南海画圈,比我年纪大多了,他们估计也不愿醒来了。

楼主: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最大的铝壳电容,上面依稀有100uf/10v 的标识,我心里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心想电解电容最先干涸,充不起电,或者容量减少,替换一下试试看吧,于是找了半天替换电解电容,没有找到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的,只有一个100uf/60v的,耐压值太高了,但没办法,找不到相合适的,至少容量得相同吧,最后替换上去,再通电,再触摸各个基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喇叭居然有咔咔咔,吱吱吱的改变声了,6级管子都有改变声了,但还是收不到台,夜已经到0点了,实在弄不下去了,但好歹有点希望的曙光了,最最后,收拾一下休息了,明晚再继续吧。

网友J:
看到有几个塑料壳的电容,这种电容比铝皮的电容更容易坏,见到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有几个塑料壳的电容,这种电容比铝皮的电容更容易坏,见到就换。

有3个塑料壳的电容,今晚回去就把他们换下来。

网友:
这个1976年的“中年大叔”已受冷落太久 了,锈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碰就会碎”,一定要轻。

挑战不可能,你有这样的吃苦钻研的精神,我想你定会修好他。

网友:
被你30楼的话逗乐了。先学习看图吧。估计所有电解要换掉,没有声音倒不一定是这些电容搞的鬼。但是换掉它们是必须的流程。否则即便是修好了,性能也不会太好。

网友K:
根据楼主的描述,建议楼主还是暂时不要动手去修理。
虽然修理一台收音机不是很难的事情,但还是需要具备一些专业的技能的,完全不懂就不要挑战自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楼主的描述,建议楼主还是暂时不要动手去修理。
虽然修理一台收音机不是很难的事情,但还是需要具备一 ...

学习为主,至少挣扎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为主,至少挣扎一下吧

修理收音机流程都不太明白就盲目换电容器,搞不好问题反而越搞越多。还是建议你先补习下收音机修理专业知识和修理流程后再动手也不迟。。

楼主:
昨晚把替换了4个塑料电容,一个铝壳电容,容量都相等,但耐压值都大于原来主板上的,忘了拍照,接上新的4节5号南孚电池后,喇叭不会像之前一样噗噗噗的大电流声了,变成很平稳的呲呲呲声,再依次触碰6级管子基集,最末端5-6级,推挽电路管子基集不再有改变声,不知是否坏了,待后面再详细检查,然后其他几个基集改变声变大,触摸咔咔咔的,下一步检查本振线路是否正常,先把波段开关清洗了,表面一层黑色覆盖物,确保物理连接正常,又干到0点,睡了。

楼主:
找到论坛里的一张实物电路图,是某个前辈画的,现在从最简单的回路学习,由双联的其中一联C1A和L1(初级线圈)组成调谐回路,但其中并联了一个微调电容,不知道什么用途,局部放大图,紫色线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论坛里的一张实物电路图,是某个前辈画的,现在从最简单的回路学习,由双联的其中一联C1A和L1(初级线 ...

微调电容,我理解的是对空气可变电容的补充调节,不知道对不对,因此并联在电路中。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电路图,对我有莫大的帮助,谢谢。

楼主:
又来到了一个悄静的深夜,上次清洗了波段开关之后,还是通电滋滋声收不到台,索性剪断中短波切换开关,先连接中波的线路,短波的没连,照着电路图对了半天,连好了,插电,不行,然后触摸各级管子基集,都有滋滋改变声,看论坛里老师们的支招,开始测量本振线路,如果起振,电流应该在0.3-0.8mA范围,我查看各种资料也这么说,然后我就接上测试,发现电流是0.6mA,看结果,本振应该是起振了,但还是无台,下一步又要查各种资料了,到论坛时刻关注是否有大佬支招,十分感谢各种老师提供的思路和电路图,让我有动力坚持下去。

网友:
为你钻研精神点赞,早日修好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第一时间就是检查各个零件有无断线,因为目前只会这一招,全无断线,另外求教共有6个三极管 ...

哈哈,看来的确是还要好好学下基本知识!你现在连高低频及通道也弄不清。看来自己弄够难为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基础,最好不要瞎碰,只会事与愿违,我这个703比你那个惨,开始以为心里有数,知道怎么折腾,结果 ...

这个703磁棒很特别!8毫米的!这机子灵敏度很好。拉线盘用过桥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