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怎么连接?

楼主(2022-05-11):
本人几年前网购了一只调频收音机,去年其拉杆天线最上部的一节怎么拉出来后与整体脱落,原样装回却松垮垮的,没有了原先的阻尼感。仔细观察应该少了什么零件,研究了好久也没有弄明白其是用什么东西固定的。在此向坛友求教,这是少了什么东西?用什么办法修复?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
内部有小铜片,应该掉了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铜压簧脱落了,再仔细找找看。

楼主:
十分感谢老村长、冰岛二位老师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铜压簧脱落了,再仔细找找看。

十分感谢L大(大脑老师)的答复,不记得当时掉出了什么,加之视力差,过去太久恐早已丟失了。

网友:
把底部最宽节下部套座处弄开,一节一节倒出,修好磷性铜片后,一节一节装好,把底部弄整齐套座上,用钢丝钳口把座圆圈凹处轻轻夹夹就可以,这样修复后天线比原来短10mm左右。

网友:
再买拉杆天线来装就是了,几块钱的东西,不过收音机也是低档货,陀螺处夹张纸片固定就行了。

网友B:
上面看到好多朋友说如何修这个拉杆天线,拉杆天线是用铜管一节一节套起来的,每一节之间都是在内管的底部附近对向开了两个细缝,然后插入两个弯成90度的磷铜片,插入外管,靠这个弹性压住,可以拉出来,又不会自己掉下去,当然外管的上口是滚边后向内收边的,内管由于那个铜弹簧片,在外管收边处挡住了,不会拉掉下来的。往里收的时候,内管又给外管的插入的弹簧片的弯脚挡住了,也不会掉进去,基本上是外管都比内管短一点点。
正常的拆卸方法大家说得不错,是从底部拆卸和安装的,但通常底部都是滚压在底座的两个凹槽里,可能还冲压了几个点防止转动,要拆下来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无损拆卸几乎不可能,就大多数人的条件是没有办法的。
这里我提供一个维修的方法,既然已经从上面掉出来了,说明上面的滚边已经松了,这样我们就从上面拆卸维修就可以了,先把松的一节拆卸下来,看一下那个弹簧片有没有掉在里面?有可能是那个直角弯脚给磨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把这个断的取出来,找到差不多厚的铜皮剪出来,整好形,插在内管的开缝里,从上面插进去,这里要小心一点也要用点力,插进去后,用一个一字螺丝刀把上面的那个滚边慢慢的转着压向内,挡住内管的那个弹簧片就可以了,如果有车床的话可以夹在车床上用一个小轴承滚压好就可以了。可能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用螺丝刀慢慢压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看到好多朋友说如何修这个拉杆天线,拉杆天线是用铜管一节一节套起来的,每一节之间都是在内管的底部附 ...

十分感谢老师的详细讲解!我没有那个能力完美修复。刚才用漆包线在掉出来的天线根部凹槽内缠了几圈塞进第二节里,用钳子夹了出口完事,难看些罢了。
再次表示感谢!
同时向上面几位老师一并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L大(大脑老师)的答复,不记得当时掉出了什么,加之视力差,过去太久恐早已丟失了。

那个小铜片,也许还在里面!

网友:
里面的铜片脱了就装不好了,一般是那个口口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