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放大器

楼主(2022-05-11):
请问这个天线放大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
大概是12V,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A:
这种放大器效果不好,是80年代广东拖乐斯的,当时没低噪声管子,效果极差,强台会干扰所有频道,不如90年代的套环或001天线

网友:
一般应该是12V的,看看电源的电解电容,耐压16V的基本就可以确定是12V的了,我增加曾经做过1651的,好像就是这个名字吧?年代久远,忘记了具体集成块名字了

网友:
除完灰尘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放大器效果不好,是80年代广东拖乐斯的,当时没低噪声管子,效果极差,强台会干扰所有频道,不如90年代 ...

你错了,这个是万视达一类的。效果很好。

网友:
好像是24v小变压器,万视达

网友:
有空我拍个图片你看看

网友:
次级线圈电阻26

楼主:
哇,咱们这两个一样的,你还都保留着。感谢感谢!

网友:
你好!我修过好多的这款放大器,电源是16V交流的,主板有整流部分仔细看!效果不错的!

网友B:
这个现在还有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还有在用?

没地方用了,只是怀念。

网友:
隐约记着是20多伏的吧,里面的交流变压器很小那种

网友(2022-11-11):
18V,日本《力强》和武汉《雷华》的也是18V。

网友:
你好!15V--25V都可以!修过无数台这样的天线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地方用了,只是怀念。

FM调频信号放大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