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150MHz频率计

楼主(2022-05-12):
       这半年沉迷于频率计。因为没有文化,不懂理论只能照抄硬搬所以进度缓慢,质量不精。还请坛友们批评指正。在坛子里各位老师指导和帮助下。先是做了几款收音机频率计,参阅数码管收音机频率计。最近才完成了这8位数码管的频率计。理论上能测到150MHz,手里的信号源只能达到118MHz,再高没有实测。没有专业校准的仪器,具体误差有多大不清楚。只是用泰克220示波器1KHz的校准信号粗略的调整了一下,但自认为目前这个精度搞收音机足够用了。目前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十分频档和百分频档无信号输入时数值会乱跳,有信号输入后恢复正常。不会画原理图,只是把元件用线连了起来。放在附件里了,各位老师将就看吧。

0.56寸共阴数码管

0.56寸共阴数码管

松下的继电器有正负极

松下的继电器有正负极

整机前

整机前

整机后

整机后

泰克220示波器1KHz校准信号

泰克220示波器1KHz校准信号

10.7M晶振

10.7M晶振

五十四所恒温晶振10.000M

五十四所恒温晶振10.000M

10秒闸门10MHz测量溢出

10秒闸门10MHz测量溢出

150M档测10MHz

150M档测10MHz

显示测试

显示测试

10秒闸门测1.2Hz

10秒闸门测1.2Hz

1秒闸门1Hz和118.6MHz

1秒闸门1Hz和118.6MHz

网友:
很不错了,加分鼓励

网友A:
看了这贴,又令我回忆起30年前自制频率计。那时我还是高中生,通过自学学会了一点数字电路的知识,动手制作了一台数字频率计。由于当时能分频到百M级别的芯片还是挺贵的,所以也就只做到10M量程的。频率源是10M普通晶振产生的,为了校准这个频率源,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用计秒的方法,每天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听收音机,等待电台整点报时的最后一声,以此来校准振荡频率。经过反复多次调校之后,计秒能达到一两个月才差1秒。这个精度用来调校32.768K的时钟振荡频率也算够用了,后来借给朋友生产电子挂历校准用时,竞然比他花一两千元买的商品频率计还要准确

网友:
高手啊。可以参加论坛比赛了

网友B:
可以测FM高放的频率不

网友C:
给晶振供电为什么yongle两个3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FM高放的频率不

输入信号峰峰值100mV以上一般可测。50mV信号如果干净勉强可测,再低的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晶振供电为什么yongle两个317?

用两个317是为了更稳定,连接晶振3脚的两个317是通过500R电位器调节晶振压控脚电压来微调晶振频率,校准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贴,又令我回忆起30年前自制频率计。那时我还是高中生,通过自学学会了一点数字电路的知识,动手制作 ...

分频芯片也着实让我头痛了好久。这个设计只能用十分频或百分频的预分频器,查阅老师们用的芯片不是买不到就是惊人的贵!一个百分频芯片居然要120大洋。我也是找了好久才发现551芯片的。

网友:
高手,做的很标准。

网友:
高手,可以出产品了!

网友:
做得很赞。但实话实说,在目前频谱分析仪tinySA、矢量网分nanoVNA都如此低价的情况下,频率计真的作用不大了

网友D:
做的漂亮!想问一下,频率计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我的那台好像灵敏度低,大信号能测出频率,小信号就不行了。看了一下你的图纸,信号经过三级放大。明天检查一下,是否前级放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漂亮!想问一下,频率计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灵敏度?我的那台好像灵敏度低,大信号能测出频率,小信号就 ...

我的理解是把强度弱的信号放大和去除杂波。在前置放大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