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与光耦PC817烧爆是何缘由

楼主(2022-05-11):
     这是一个电源适配器的部分电路图:

    故障后看见R11,PC817,TL431三个元件爆裂了,电源板上其他原件正常。R13贴片丝印为3901(实际测量3.54K)。R15贴片丝印不太清楚1901或1801或1001(实际测量为3.60K)。想请问一下R11应该选取多大阻值?为什么这三个元件会烧爆?

补充内容 (2022-5-13 08:59):
重新补充见14楼。

网友:
一般是雷击。

网友:
认同是雷击!

楼主:
我不认同以上这个观点!

网友A:
R13 R15应取下来测量。

以你给定电路参数计算,R15应为1001,即1K,R11为限流电阻,可取1K左右。

损坏原因最主要的是某种情况使输出电压升高异常,击穿所致。查热端是否有损坏,或输出反接高电压?

纸上谈兵,仅供参考,以你试验为准。

网友:
没看到第一现场,无法准确猜出故障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正常条件下,即使电源失控,12V输出顶多到25-30V,也不至于彻底烧坏那么多元件,能想到的原因可能是12V端的外电源输入造成

网友:
R13和15是取样电阻.有点误差顶多是12V输出有十一.

碰到过同一路上有感性负载的电器出故障.(电磁炉.大功率开关电源lGBT击穿烧保险.电感线圈反电势放电)造成这种故障.更换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3 R15应取下来测量。

以你给定电路参数计算,R15应为1001,即1K,R11为限流电阻,可取1K左右。

我的计算也是R15为1.0K。因为原来·的丝印不太清楚,是1001或又像1801....,·我就拆下来测量是3.6K,但是怀疑此电阻变质了!R13得测量为3.54K。电压为12V输出,再由3.54K和3.6K分压后为·6.05V而不是TL431控制角需要的2.5V。是不是这个6.05V造成的烧爆?至于R11见到有些选择10—15——100欧姆
不知道那个更合适?请讲一下·!谢谢。

网友:
电工接线时把220伏接在12伏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也是R15为1.0K。因为原来·的丝印不太清楚,是1001或又像1801....,·我就拆下来测量是3.6K,但 ...

经过计算,是1026欧,即1K,上面那个3.9K,如果不是特别精密的电源,电压有一定浮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也是R15为1.0K。因为原来·的丝印不太清楚,是1001或又像1801....,·我就拆下来测量是3.6K,但 ...

TL431的电流调节范围为1~100MA,光耦PC817没查资料,应该工作电流不大,可能在20MA左右,所以R11为限流电阻,取200~1000欧之间妥当,仅供参考,烧毁自负

网友:
R11取值在2K左右。

网友:
r11   300-500欧
r15   1000欧,1001。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另外,我找了一个交流输出12v的变压器接入电路,在R13(丝印3901实际3。54K)和R15(丝印1001实际3.6K)没有变动的情况下,把R11换为10欧姆(依据有些实际电路采用此值)。通电试验中PC817,TL431再次烧坏。

R11换为470欧姆,在R13(丝印3901实际3。54K)不变,R15更换为1.0K(丝印1001实际0.999K)的情况下,通电试验PC817,TL431不论有无负载不再发热烧坏。在正中情况下R13与R15的分压为2.8V(实际测量,其理论值为2.5V左右)。

网友:
试着解读

TL431
最大工作电压是2.5V
最大工作电流是100mA
那是不是可以说它最大的耗散功率就是0.25W呢

它的封装有几种,常见的是To-92小三极管式的封装,这样的封装散热能力有限,一般这样封装的三极管250mW-300mW的最大耗散功率好像也差不离

14#楼的第一个图片中,12V-2.5V=9.5V,9.5V除以10欧姆=0.95A=950mA,按431导通时电压2.5V乘以0.95安得出的耗散功率达2.375W,要让这么大电流缩小到100mA,要么把431换成的最大工作电压可以远超过2.5V的类似器件,要么这个限流电阻阻值加大到合适的值,否则被烧掉也是科学的现象。

于是第二个图片中,这个电阻加大470欧姆,9.5V除以470欧姆=0.020A=20mA,这样一来,再按431导通时电压为2.5V时,得出它的耗散功率仅50mW,烧不掉也是很科学的现象。

网友:
原始值R13应该是3.9K,R15是1K,这样如果输出12V,根据电阻分压计算12/(3.9+1)   =2.44V,当12V输出电压高于12V,431动作,起到保护的目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另外,我找了一个交流输出12v的变压器接入电路,在R13(丝印3901实际3。54K)和R15(丝印100 ...

第一个图:

R极电压超过2.5V后,431完全“导通”,您理解成其K、A极呈“短路”状态吧。R11、光耦、431K、A极这个支路电流会达到1A以上,光耦、431这些元件必然烧毁。

第二个图:
431依然有完全“导通”的时刻,但因为R11阻值比较大,把电流限制在较小的水平,所以不烧元件。
至于431的R极电压,测出来的值不准确。原因是你前面只是简单的半波整流,施加在分压电阻上的是间断的“馒头”波,万用表测量这种波形,给出的测量值没有参考意义。

R11的取值不仅要考虑光耦冷端和431的上下限,还受热端控制IC需要的上(下)拉电流的制约。
你一直没给出热端电路,无法较准确的判断R11取值。
实验法,按经验先装个1K的电阻,然后180-260VAC或90-260VAC供电(参照电源输入参数取值),负载由0至满载,如果出现电压稳不住的情况,就适当调整R11(增大还是减小,视热端控制方式而定,判断不出来就完全按实验结果调整。某个方向上越走效果越差,就反向调),直至调试结果满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

R极电压超过2.5V后,431完全“导通”,您理解成其K、A极呈“短路”状态吧。R11、光耦、4 ...

这个电路的热端是一个以OB2263AP+sw2n60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热端是一个以OB2263AP+sw2n60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

查看OB2263的datasheet,关于FB引脚描述如下:

红框内,FB引脚对地短路电流典型值0.8mA。
要求光耦内光电三极管具备对地大于0.8mA的下拉能力,817这类光耦的电流传输比一般都大于100%,保守点按100%算,则光耦内LED的工作电流要大于0.8mA,再留点余量,2-5mA足够了。

按光耦内LED工作压降取2V,TL431的A、K间的工作压降4V来设定,则R11压降为6V。6V/2mA=3K、6V/5mA=1.2K......

“理论”上R11用1-3K的电阻均可,实际电路中,考虑到431的调节能力(根据R极电位动态调整A、K极电流、压降),取值范围还能再宽些。
但要注意,您这个电路因为431没有“供电”电阻,其工作电流全部来自光耦,还要考虑431工作电流不能小于1mA这个限制条件,R11取值不能过大,否则431无法正常工作。

综合考虑,R11用个1-2K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以上只是从工作电流的角度考虑,实际还要考虑环路稳定之类的问题,不啰嗦了,您就先用个1K的电阻试试吧,如果不稳定,再微调。

网友:
把那个二极管换成一个10欧的电阻,再测试431的分压就是2.5v了

网友C:
好巧,前几天B站刚好看到有个UP主做这个分析和计算,让我给你仙人指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OB2263的datasheet,关于FB引脚描述如下: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巧,前几天B站刚好看到有个UP主做这个分析和计算,让我给你仙人指路,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b ...

认真看过,感谢分享。

网友:
我最近也在修手机充电器,但是有些电路图,光耦上没有限流电阻,最多稳压管会有个偏置电阻,我猜想,由于手机充电器的13003已经有了限流电阻,导致DC侧电流不大,所以光耦也无需担心烧坏.所以你那个电源除了光耦和431需要偏置电阻外,关键还是前面的电路需要增加负反馈,才可以避免DC侧光耦和431再次完蛋.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R11 和 C104 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