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快充的一些理解和线内阻压降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5-11):
手机主流的快充有 dash,qc3.0,4.0 , pd3.0, FCP和SCP等。快充线在插手机的type-c端都有一粒IC。所以不同的快充方式配不同的USB线。

充电线的成本主要在线的材质上,好的线,粗,纯铜,内阻小,但成本高。差的线细,材质差,成本低。在传统5V充电上如果线压降大,充电电流细,可能只有几百毫安。既然在远端有IC,何不在远端做电压检测?在远端做稳定。这样就没有压降问题,成本也省下来。

网友A:
快充线在插手机的type-c端都有一粒IC
++++++++++++++++++++++++

没有,只有电流大于 3A,或者需要告知该咸菜支持 USB 3.1/TB/视频传输时,才需要 E-MARKER 芯片

换而言之如果只是充电,且充电功率低于 60 瓦,不需要 E-MARKER 芯片。

且,正经的快充提高的充电电压,目的在于在相同充电功率上降低充电电流,和你想象的补偿劣质电线的线损是两码事,也根本没有远端反馈的需求。

你建立在强国的国货精品充电线上的想法,人家制定标准的组织都是洋人,不知道强国自有国情,也不会根据强国国情指定一个标准给你。

当然你的想法你可以去和强国的山寨手机厂说,因为它们的充电是 5V 4A 你看看他们理不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线在插手机的type-c端都有一粒IC
++++++++++++++++++++++++

应该有IC,比如PD2.0就是5V 3A的。换了条线就没有快充了,只能当普通USB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IC,比如PD2.0就是5V 3A的。换了条线就没有快充了,只能当普通USB充电。

因为通常来讲,我国各家厂商的技术门槛高低的差距大,难以统一标准
定高了,低端的厂商实现不了,定低了高端的厂商又觉得太掉价不能和国外产品比拼

譬如,有的厂商就只在插头插座上多做一组触点来做文章,不需要IC也可以轻松实现触发快充,缺点就是不通用于其它不同厂商的快充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充线在插手机的type-c端都有一粒IC
++++++++++++++++++++++++

“充电是 5V 4A ”看看手机厂家备多少理赔金来应付烧口引发的故障导致财产人生安全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有IC,比如PD2.0就是5V 3A的。换了条线就没有快充了,只能当普通USB充电。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所有目前市面上USB QC2.0,QC3.0,QC4.0,QC4.0+快充协议都没有在充电线上整IC,线材好坏只影响5V2A充电极限的天花板,只有标准的数据线是都可以支持快充协议的。只记得早期诺基亚另类专用充电线有内置控制IC,但输出是小圆口的。

网友B:
目前快充协议都是在充电器与手机通讯协议来判断充电器输出供给方式调整,所以必须是完整的数据线就能支持快充,PD系列与QC系列都是如此,为了避开端口接触触点天花板上限开拓了提高电压,电流不变的情况来保证终端大功率负载充电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所有目前市面上USB QC2.0,QC3.0,QC4.0,QC4.0+快充协议都没有在充电线上整IC,线材好 ...

谢谢!家里有好几根线,同样的手机和充电器,有的线可以快冲,有的线不行,一直有迷惑。现在懂了,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快充协议都是在充电器与手机通讯协议来判断充电器输出供给方式调整,所以必须是完整的数据线就能支持快 ...

拜读了,道理我懂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家里有好几根线,同样的手机和充电器,有的线可以快冲,有的线不行,一直有迷惑。现在懂了,就是线 ...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上都没有芯片,靠手机与充电器的通讯激活快充,限制充电电流的是线的数量。

1、只有正负电源线的充电线,激活不了任何快充协议。
2、具备完整D+、D-线的数据线,可以激活QC2.0、3.0快充协议。
3、再多加一根CC线的数据线,可以激活PD快充。
3、2、1向下兼容,反之不行。

然后才轮到谈材质问题,即使数据线够了,线径不够、材质差、线阻大,电流也达不到标称值。

还有各个厂家自己搞的私有快充协议,甭管怎么说,总之理解成需要通讯就行了。既然需要通讯,数据线就不能缺。

昨天搞了个具备120W快充的手机,充电时截了个图,16A!
六七十瓦吧,没到120W这么多,可能跟剩余电池容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 5V 4A ”看看手机厂家备多少理赔金来应付烧口引发的故障导致财产人生安全风险!

花为,OPP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快充协议都是在充电器与手机通讯协议来判断充电器输出供给方式调整,所以必须是完整的数据线就能支持快 ...

一加的DASH快充就有IC,看看网上的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上都没有芯片,靠手机与充电器的通讯激活快充,限制充电电流的是线的数量。

1、只 ...

我PD2.0的例子可能是因为没有CC线。

楼主:
USB PD3.1快充线缆深度拆解,有E-Marker芯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PD3.1快充线缆深度拆解,有E-Marker芯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7662801969098947&wfr= ...

你这个评测写得很清楚了,咸菜是 5A 的,所以才需要 EMarker 芯片告知这一点,3A 以下不需要 EMarker 芯片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充电是 5V 4A ”看看手机厂家备多少理赔金来应付烧口引发的故障导致财产人生安全风险!

我手机是4.5V5A充电也没见接口发烫,但一般我都不使用超快充电,赶时间偶尔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上都没有芯片,靠手机与充电器的通讯激活快充,限制充电电流的是线的数量。

1、只 ...

对这个问题曾经网上搜了半天,最后还是一头的雾水。今天听君一段话,就马上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问题曾经网上搜了半天,最后还是一头的雾水。今天听君一段话,就马上明白了,非常感谢!

您看下面几楼的回复,有含芯片的数据线,以前一直认为数据线里没芯片,看来知识该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机是4.5V5A充电也没见接口发烫,但一般我都不使用超快充电,赶时间偶尔才用。

监测用功率计才有参考意义,手机软件上看充电数据电流很多都是刷流氓哦,

网友:
看的一下,也是没有俗用标准......5-10A电流很难想象线缆接口触点是怎么解决来保证长期安全可靠性运作的?那可是小空开级别触点,欧姆龙G2R-2继电器镀银触点容量也只是标称5A,USB-C 20pin数据线有好几根并联走电源对柔软移动性也是个考验。
引用文中“  充电头网总结
和宏实业推出的这款USB-C to USB-C线缆是业界少有的符合USB Type-C 2.1标准的快充线,在性能方面,不仅支持USB 2.0数据传输,还支持50V 5A功率传输,属于EPR规格的快充线缆,也就说,搭配USB PD3.1充电器,就能为USB PD3.1设备提供240W充电能力。不过目前由于没有基于USB-C接口的USB PD3.1设备,所以具体性能未能测试。”

楼主:
QC3.0确实是任意普通USB线都可以实现快充。我用小米10的充电器接普通的USB线给小米10充电,显示快速充电,用APP查看电池电池是3A+。试了若干条普通USB线都是一样,有一条内阻还是很大的,由于QC3.0的充电电压高,所以内阻大点不受影响。结论就是QC3的充电线没有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上都没有芯片,靠手机与充电器的通讯激活快充,限制充电电流的是线的数量。

1、只 ...

不对,按我在3楼的描述,小米10的USB TYPEA接口只有4根线+一个地触点,根本就没有CC线。PD2.0应该不是CC线识别,是IC识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对,按我在3楼的描述,小米10的USB TYPEA接口只有4根线+一个地触点,根本就没有CC线。PD2.0应该不是CC ...

我试过用小米10的充电器+USB3.0 TYPEA-to-TYPEC线也不行。所以他不是利用第5个触点做CC线。而是用IC来模拟CC线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按我在3楼的描述,小米10的USB TYPEA接口只有4根线+一个地触点,根本就没有CC线。PD2.0应该不是CC ...

估计是小米自己搞的私有协议,把CC线甩了。

这么理解吧,按标准走,一般是不需要在线上附加芯片的。
我以前是这么理解的,换了几个手机,数据线也没发现啥特别之处。
但是,您看楼上的帖子,确实有含芯片的数据线。这怎么理解?强行解释只好理解成厂家搞私有协议,需要芯片辅助。

刚看了看手上的小米120W快充配套的线,有cc线,支持PD快充。但最大的那个120W功率,估计还是小米搞得私有协议,因为PD不支持这个功率,这线有没有附加芯片,打个问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数据线上都没有芯片,靠手机与充电器的通讯激活快充,限制充电电流的是线的数量。

1、只 ...

关于第一点,纠正一下,MTK的快充协议只需要两根就够了。

楼主:
网上说现在的快充线超过3A的都有E-MARKER芯片标识此线支持大电流。这是为了安全。

网友F:
带快充时间越短的手机电池质量也要好些, 我用时还是喜欢用5V2A以下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快充时间越短的手机电池质量也要好些, 我用时还是喜欢用5V2A以下适配器

锂电的寿命与充电的电流大小无关。当然不能超过标称的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的寿命与充电的电流大小无关。当然不能超过标称的范围。

不少国内品牌的带快充的没多久电池就怀孕了

个人喜欢降流充,(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