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个电脑

楼主(2022-05-12):
U初步选定AMD的 锐龙 R9 5900X,好像性价比比intel的高,其它配件都选什么? 欢迎发表意见,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2-5-12 16:56):
1.  满足PCB设计、系统仿真需要。
2.  兼顾系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不至于很快被淘汰。

网友A:
关键做什么用,如果不是玩大型游戏、处理大量图形数据,没有必要太选择高性能配置,而选择节能无风扇配置

网友:
普通办公运用感觉有时用本本不错。

网友:
首先是你准备多少钱?准备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做什么用,如果不是玩大型游戏、处理大量图形数据,没有必要太选择高性能配置,而选择节能无风扇配置

前辈思路清晰,意思简单明了,正解

网友:
先确定可接受的预算区间,再选择可接受的几种配置方案,放上来让大家一起根据各人的角度进行品评比较

网友B:
越高端的东西,性价比反而越低,性价比高的可以看看十二代的i5

网友:
看用途了,程序多开还是推荐洋垃圾志强CPU,一般游戏做图可以选择英特尔AMD,显卡也得看运行程序,简单的PS或者游戏可以用英伟达N卡,高处理图像还得丽台了

网友:
先要明确用途,办公、设计、游戏?各种配置的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高端的东西,性价比反而越低,性价比高的可以看看十二代的i5

对于英特尔处理器
通常建议

对电脑更新周期长的用户,推荐体质好的11代
对于追求极速,机器更新周期短的用户,推荐12代

网友:
有点像换车,你开惯了什么牌的车,换的时候就不想再换品牌。但从微软系统对这两个冤家的偏爱看,还是Intel比较吃香,无论系统怎么换,老Intel主板总能够比较容易上。而那个只得到了点皮毛的amd,只有战战兢兢的捧着x86的饭碗,凑合着混吧?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上AMD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