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样是优酷,为何在浏览器之下,看视频不卡

楼主(2022-05-12):
单独下载优酷,看视频却很卡,I5 2300的U,4G内存,应该不是网速的问题,峰值可达66M/s

楼主:
下载优酷客户端,反而很不爽,好像一帧一帧的在播放,同样是看超清,同一个电影,在谷歌浏览器或世界之窗浏览器之下,看视频反而非常流畅.....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优酷客户端,反而很不爽,好像一帧一帧的在播放,同样是看超清,同一个电影,在谷歌浏览器或世界之窗浏 ...

是不是缺少什么驱动,我公司的电脑配置没有你的好,看着很流畅,一点不卡呀

网友:
我用n3700这鸡肋测试过优酷,刚好够用,cpu几乎满载

网友B:
二代酷睿,性能拉垮的很,优酷视频有很多清晰度可选的,从标清高清到蓝光和4K,下载也可以选择清晰度,分辨率越高,越吃显卡和CPU。换一台好电脑试试看

网友C:
可能是新出的软件,和你太老的操作系统,配合效率低吧

网友D:
你的电脑网速峰值可达66M/s,但网站输出的网速流量被太多的人来挤占,就出问题了。

网友E:
因为电脑版除了放视频外,还偷偷的做很多其它的事,网页版则只管放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什么驱动,我公司的电脑配置没有你的好,看着很流畅,一点不卡呀

应该不是吧,我是同一台电脑,下载优酷客户端、和在浏览器下面的优酷相对比,竟然差别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脑版除了放视频外,还偷偷的做很多其它的事,网页版则只管放视频。

那么只有删除客户端了,是吧?我总以为直接下载看vip视频会更好,结果相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网速峰值可达66M/s,但网站输出的网速流量被太多的人来挤占,就出问题了。

可是,几个浏览器下面的优酷,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哦,还有,我下载安装优酷客户端时,它还为我安装了360卫士,这个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新出的软件,和你太老的操作系统,配合效率低吧

这个有可能,我还在用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代酷睿,性能拉垮的很,优酷视频有很多清晰度可选的,从标清高清到蓝光和4K,下载也可以选择清晰度,分辨 ...

以前放高清视频很流畅的,是同一台电脑,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新出的软件,和你太老的操作系统,配合效率低吧

播放视频时,小屏播放时很流畅,满屏才不流畅,打开弹幕时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网速峰值可达66M/s,但网站输出的网速流量被太多的人来挤占,就出问题了。

播放视频时,小屏播放时很流畅,满屏才不流畅,打开弹幕时更惨;但在浏览器下面的优酷,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我还在用xp系统

32位的xp,实际也就识别3GB左右内存,如果不是独显,还要拿出一部分给集成显卡,然后一堆程序在那抢内存,不卡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优酷客户端,反而很不爽,好像一帧一帧的在播放,同样是看超清,同一个电影,在谷歌浏览器或世界之窗浏 ...

二代的核显比较差吧?但好像还不至于连720p都看不了。另外,2300也有点慢,才2.8g的速度,比较落伍,还是换三代i5好多了。

网友:
我说电脑版优酷不是一般地垃圾,请问没人有意见吧?给你cpu,给你内存拉满。可能与优化,与那个解码有关系!!!优酷的下载下来,转码之后,然后自己本地播放,总感觉没有它在线播放的清晰,比如小李飞刀。肯定里面有什么鬼。我要不是为了看老电影,老电视剧,那些经典的。我才懒得用优酷呢。真的。

楼主:
刚才试试了一下,在浏览器下面,同时打开3个电影,同时观看,一个超清,2个蓝光1080,竟然一点都不卡!!而下载的客户端,卡的厉害!!

玩的都是套路啊!

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1.网页播放用了硬解,客户端用了软解
2.网页用的编码格式和客户端用的不一样,导致对处理器的负载不一样,可能客户端调用的解码器是对于该cpu来说支持较差,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