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惊一场:以为用上没两个月的鼠标坏了

楼主(2022-05-12):
平常用惯了有线鼠标,一直对于无线鼠标抱怀疑态度。
去年领了一个无线鼠标,一直没用。一直到两个月之前才开始使用。
然后,两个月之后的今天,忽然发现鼠标不动了!
一开始怀疑是系统死机,电脑重启了之后,才发现不是。马上就肯定是鼠标有问题了!
于是大吃一惊:无线鼠标这么差!
然后拿出我心爱的手电,互换了关键能源部件。才发现鼠标也是好的。
我就说呢:雷柏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品牌吧。

网友(2022-08-02):
千万别惊着,一个新鼠标也不过30元左右,有些牌子更低。

网友:
不爱用无线鼠标,反应慢,有时候跳针。。。。。也可能笔记本老,双核的

网友(2022-05-16):
看看是不是超低功耗的鼠标。
超低功耗的不用关机都能用个差不多一年,普通功耗的一般在开机状态坚持不到一个月。

网友A:
这个用过,好像电脑关机后,如果不把它的拨动开关关掉,耗电会比平时更厉害

网友:
原配的这颗电池很牛逼,我冲电用了接近大半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过,好像电脑关机后,如果不把它的拨动开关关掉,耗电会比平时更厉害

飞利浦的SPK7211B 鼠标上没有电源开关的,我用充电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3-4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的SPK7211B 鼠标上没有电源开关的,我用充电电池,充一次电可以用3-4个月

雷柏的那个忘记了,好像1-2个月吧,5#小锂电(重19克),后来充电部分坏了,一接上去充电,充电器就烫得不摸不上手,再后来干脆电脑也识别不了找不到它了,就扔了,网购当初好像说注册了可以包换的,懒得去弄。

网友(2022-07-25):
走过路过学习来了学习

网友:
在实体店买过一个用一节5号电池的无线鼠标,一个电池能用上一年,平时开关也没关过

网友:
主要还是用有线的,无线的操作起来有时会卡顿,可能是无线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