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声道信号源合并一个声道

楼主(2022-05-12):
请教各位师傅个问题,把手机上的两声道信号源可以并联输入到一个声道的功放吗?(就是左右声道用两个1K电阻接成Y型)这样两个声道的信号会不会互相抵消一部分?在下先谢谢!

网友:
本人曾经使用过下面的电路混频,效果还好。

网友:
1.像手机输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短路,并联等状况,保护做得很到位。可以直接并联声道。
2.两个声道直接并联,避免不了有一些声音会叠加,有一些声音会相互削弱。除非音源是单声道的,要不然立体声从单个声道输出肯定跟两个声道差别是很大的。

网友:
二合一,可以;

一分二,还是单声!

网友:
我是用了两个10UF电解隔离合并,发现效果不咋地,主要是音量变小,衰减多,(插入电子管收音机唱机孔),后来直接把左右声道直连,发现声音高了,音质也行。但不知道会不会损伤手机。我也想看看大侠们的好方案。

网友:
我是电容隔直流后各接一个1K的电阻再合并

楼主:
还有个疑问,为什么调频立体声收音机一个喇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