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器维修策略的问题

楼主(2022-05-12):
老的电子管收音机和电唱机之类设备,内部电子元件老化,请问各位老师应该采用什么维修策略.按照文物修旧如旧原则,应该尽量不用新元件替换老元件,电线老化不能不换,电解电容损坏,只能换新,纸介电容也只能换新,电子管老化也只能换新,电子管找不到老型号,用国产型号替换,改电路,如此修完,几乎元件换了
一便,...有朋友说不如不修,如此修把古董糟蹋了....请问各位老师维修老电器应该采用什么维修策略和方法?

                        此致敬礼

网友:
尽量做到修旧如旧。本坛有很多修旧如旧的范例,你2019年注册,现如今在线时间才18小时,你看的帖子太少,从现在开始多看帖子,多学习,就会有自己的维修策略。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我水平有限,以前也就搞搞低压5v之类,电子管几百伏,我又是马大哈..经常出问题..不好实践啊,老机器混乱的飞线,一看就崩溃...最好有什么适合初学者的安全工具和方法之类.我才好入门..

楼主:
最好有什么软件模拟,集成测试平台,专家模拟测试平台,按照方法接上,自动找出问题所在...换换元件..就能修好,既安全,又方便..这就好象老车床,非得八级老师师傅几十年经验才能玩,新手小白只能搞数控车床,也能车出好活..谢谢老师回复,此致敬礼

网友:
又破又老的机器,简单修修能响就行,不能响就摆那做做样子怀怀旧吧,如果不怕占地方的话。这破烂玩意儿又不值钱,收藏又没人要,办收音机博物馆一般又没那个实力。记得论坛前几年有个收藏老收音机的,上百台收音机最后都是拆拆卖机芯了,,,,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很快,有维修价值就修,没有维修价值就淘汰。。修旧如旧不容易,器件淘换也不方便。所以文物修复很考验技术。。老电子产品修复一样道理。。

网友:
如要用? 那就修

如当古董?没原样的老零件?
真的不要动它,动了卖不出钱

就是现在的新电器
只要修过?大打折扣
古董更不能轻易动

网友:
如果是用来做摆件的,那就擦干净,放在那里看就行了,不用修。
如果是想听的,那该换什么零件就换,不用考虑如旧。

网友:
修旧如旧吧,让古董的生命延续。

网友:
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情况,如果时间充足,这个机器也很重要,修旧如旧就很有必要,修旧如旧有两种概念,一是利用旧零件替换,另一种就是给电容换壳,也是个不小的工程量,我做过以前的老电解电容太难拆,里面灌的都是沥青,我觉得后者没啥必要,已经换上新零件了,没必要穿个旧衣服,机芯是看不到的,不如留出时间搭理外壳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复,感觉还是多研究少动手替换零件为好,研究出故障点,而不一定替换零件,如果替换,做好笔记,可以随时回复原来状态为好..做到可以还原....

楼主:
如果不能还原,就不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