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ime Z590-A 主板

楼主(2022-05-12):
近日想换部电脑, 看中华硕Prime Z590-A 主板, 说明书上有电源插槽A和B, B是常见的8-PIN。 A是4-Pin, 电源上也没有这个规格的单独插头,说明书底上有“请确认已连接 8-pin 电源插头”这样的提示,是否4-Pin插头可以不用插?这里的4-Pin电源插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原来的主板4脚12V是给CPU供电的。
8脚的插了后,4脚的应该可以不用插的

网友:
都要插,独立电源

网友:
说明华硕比较贴心,怕你的电源是老式的4脚CPU供电。不过,Intel新主板一律是8脚,因为新电源都是8脚供电了。

网友:
CPU上的这个12V供电,反正都是并联供电,有好多电源虽然外标独立的,实际在电源内部是共用一组的,至于主板上,原来增加这个4PIN是怕CPU供电不足,后来改成8PIN了,到你这里把原来一组线也加进来了,是好事,不过现在的CPU虽然集成规模更大,但制程更小了更省电了,用老的4PIN电源很可能在电脑“空载”电流也不会不够。

楼主:
谢谢楼主几位大哥的回复, 但还一点不明白, 是不是说插了8-pin就不要再插4-Pin?. 还是同时插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几位大哥的回复, 但还一点不明白, 是不是说插了8-pin就不要再插4-Pin?. 还是同时插上。。

主板上的插口大多有防呆设计,除非供应器上的插头未安装规范制作
只要能轻松插上去,不是强行硬插,一般都是可以插的,就算不插也没事,我以前给朋友修机,经常忘记插,最多启动不了,重新插上就完事

我有的ATX电源供应器的8PIN是单独一体的,有的则是两个4PIN组合的,我试过,将组合的拆开,只插上一个4PIN的也能正常启动,当然我试验的机器上的配置低,CPU是设计耗散功率是65W级别的,耗电不高,因此理论上少插一组也是能用,但既然说明书上特别说明了,那最好至少把8PIN的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插口大多有防呆设计,除非供应器上的插头未安装规范制作
只要能轻松插上去,不是强行硬插,一 ...

谢谢大哥的回复指点, 我的CPU是i7-11700K, 125W.    这个4-pin要不要插呢? 因为我的ATX电源只有一组8-pin插, i7-11700K贵呀, 所以谨慎询问清楚才敢动手, 怕烧糊了。如果4-pin不插不影响机器性能就可以直接开装, 如果4-pin 是必需的话,还得要去订一个P4~4-pin转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回复指点, 我的CPU是i7-11700K, 125W.    这个4-pin要不要插呢? 因为我的ATX电源只有一组8-p ...

以前只有一组8PIN插口的主板也支持125W的U的,当然用下来倒也没烧糊CPU

不过我以前有过一次的经验是,95W的CPU没烧糊,却把给CPU供电的主板PIN4口给烧糊了,插口和插头烧结到一块儿了,后来只好换主板和换电源

所以我说它们都是并联的,因为厂商开发设计时,会考虑到光一组线的供电,怕电流跟不上(就好比家装布线时,考虑电线多少平方的,太细的线,可通过的电功率会不足),当然因为平常并不会时刻满功率运行,实际上光用一组8PIN的也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几位大哥的回复, 但还一点不明白, 是不是说插了8-pin就不要再插4-Pin?. 还是同时插上。。

主要是看插一组8脚的功率够不够,如果不够,必须要插上。如果不是很高性能的CPU又没有超频的话,一般不插上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