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BCL-2000收音机定时关机问题

楼主(2022-05-12):
德生BCL-2000收音机,怎么取消默认90分钟自动关机? 所有方法我的试过了,各种长按都试了,就是取消不掉。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跪求指点

楼主:
哪位大神有 2000的说明书,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A:
我有说明书和电路图,但是有几兆大小,不知如何发给你。附件回复不行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pdf版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说明书和电路图,但是有几兆大小,不知如何发给你。附件回复不行

发我邮箱也可以, 谢谢

25033415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载一个pdf版看看就知道。。

搜过了,只有3000的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过了,只有3000的说明书

网上找的资料不知是否有用。。
(1)定时关机:例如希望在10点关机,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at 22:00 Shutdown -s ,系统会提前30秒出现提示,然后自己把自己关掉。
(2)倒计时关机:如果需要倒计时关机,可以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Shutdown.exe -s -t 7200 ,其中“7200”替换成希望的倒计时时间,单位为秒,比如希望20小时后关机,就应该是60*60*20=72000秒。
(3)取消自动关机: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shutdown -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的资料不知是否有用。。
(1)定时关机:例如希望在10点关机,在开始->运行中输入 at 22:00 Shut ...

还是 不会搞

网友:
一般睡眠按钮就可以设置,多按几下试试, 不可能太复杂的。

楼主:
很好用的收音机,可惜取消 不掉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2022-08-20):
                        还没试用

网友:
2000长按电源键开机,短按电源键定时,短按电源键关机。3000有点不同,忘了,我觉得2000的好用一点。楼主是不是想彻底清除这种定时的功能?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