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收音机定时关机

楼主(2022-05-12):
德生BCL-2000收音机,怎么取消默认90分钟自动关机? 所有方法我的试过了,各种长按都试了,就是取消不掉。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跪求指点

网友:
我的是3000,长按电源键开机就没有90分钟定时关机。

网友A:
而且看你的照片屏幕右上角并没有启动90分钟定时关机功能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看你的照片屏幕右上角并没有启动90分钟定时关机功能的符号。

但是实际上开机9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各种长按,两个按键组合起来长按都试了一遍,还是改变不了。心累。

楼主:
2000的说明书哪位大神有呢? 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A:
你尝试下复位键,方法如下:
断开交流电源并取出电池,用牙签按一下RESET键,再装上电池或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下复位键,方法如下:
断开交流电源并取出电池,用牙签按一下RESET键,再装上电池或外接电源。

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机子的CPU含有场管在里面,要按住复位键三五分钟,然后等明天再行通电.复位操作才有效。

在修数控机时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很是费时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子的CPU含有场管在里面,要按住复位键三五分钟,然后等明天再行通电.复位操作才有效。

在修数控机 ...

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C:
我的3000关不了,只能选择90-75-60-45-30-15-10-1。复位后默认9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000关不了,只能选择90-75-60-45-30-15-10-1。复位后默认90分钟。

正常情况下长按开机键可以取消自动关机的。

楼主:
很好用的收音机,就是关不掉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