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黑白电视机u头空气连可以利用不?

楼主(2022-05-13):
以前黑白电视机的u头里面有三个空气连!能否利用在fm收音机频段?

网友:
没问题,使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容量太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大一点的电感线圈就可以震荡在调频波段

有不少利用来制作FM高频头的实际例子,在板块里往前找。
觉得应该不差,尤其是大片距,一起来可以从物理上调节一致性,个人认为应该比铝片的好。

网友:
两组两组并联起来用,覆盖88-108MHz调频广播频段没问题,很好用。

网友B:
用U头制作调频机效果不错,可以搜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参考一下

网友:
感觉容量太小了吧能派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U头制作调频机效果不错,可以搜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参考一下

此论谈只能搜索自己的贴子,别人的都无法搜索
如方便请发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