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灯丝电流 越弄越昏

楼主(2022-05-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理论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请看一下变压器等效电路图,你就明白改问题出现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22-5-14 20:03):
简单点说就是变压器插入阻抗太高。与初级线径圈数,次级线径都有关系。

网友:
每个电流挡位,取样电阻的阻值不同。
图三,测量正确。
图四,旋钮在安培档,可是,红表笔插在毫安孔,所以,显示失常。
图一,也是和图四,相同问题。

网友:
是呀,只有图三测量正确。肯定是PCL86,ECL86价格贵不少,商家不会错的要是ECL86灯丝的亮度也会很亮甚至烧毁

网友:
串低阻值电阻比如0.1R,量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
认真读一下万能表说明书吧,不然的话早晚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图三正确,那么为啥0.44的线供0.3A的负载,会有1V多的压降?应该零点几才差不多呀?

电压跌落,这是空载与带载的区别,不全是线的压降。压降太大的话说明灯丝绕组的线细,容量低功率不够。

网友:
空载和实际有一伏多的压降很正常 楼主以前没弄过变压器吧
还有就是使用了不合格漆包线或铁芯也会这样

网友:
电流插座用的不对没烧保险?测电流就怕ma和A插错位置,电压插成电流更可怕。变压器空载电压和带负载电压肯定是不一样的,除了与漆包线线径有关还与变压器功率有关,所以绕变压器电压都略高点补偿一下。

网友:
话说只有0。3A不到的电流,压降也不会太大的啊,从测量的结果 看,压降有1。3V左右,这样看线路电阻在4欧多一点,这个是有点太大了,可能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吧,楼主还是用表遭受测量一下线路的电阻看看吧。
不过,楼主能如此测量,所谓的电压值是不是正确的值我也不能确信了。是如何测量的?可能万用表的表笔本身就有问题,甚至是表本身都有可能,既然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有可能有其他的不能想象的可能。还是请楼主把所有的数据是怎么测量的,是怎么连接的都要说出来才好分析的。

网友:
你换一个500W的变压器,再用0.44的线,看看压降是多少。

网友:
0.44线压降1.3V,换0.62线压降0.5Ⅴ,很正常,0.44线每米电阻是0.62线的约2.5倍,空载电压一般高3~5%,这个与你的试验关系不大,13.5Ⅴ绕组用了几米的线?算算就清楚了。另:0.44的线(裸线)每米电阻约0.155Ω。

网友:
pcl管灯丝好像是恒流型,对电压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也就是说,只要保证有0.3A的电流供给, 电压大小点无妨?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当然差太多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