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冰箱启动器问题

楼主(2022-05-13):
有台老冰箱,使用的PTC启动器,原装启动器用了快十九年了,可以正常启动。检修的时候被工人撬坏了,拆下检查说坏了,阻值测了下是120Ω,最后查明其实不是这个问题,坏在别的地方。

换了个备用的 22Ω 上去,可以正常启动运行,但是听声音启动时嗡嗡声比较大。
搜了一圈维修界的很多人说法是不在意PTC的阻值,相差不大随便更换即可。

按照通用匹配数据对比是这样的:
33Ω  93W
22Ω 123W
15Ω 150W
12Ω 180W

不甘心,搜索翻阅了资料,终于找到了关于本机的详细数据。

『压缩机输入功率为104W,制冷量为130W,工作电流为0.56A,实测启动绕组的电阻为Rcs =53Ω,运行端绕组的直流电阻为Rcm=37Ω,正常启动电流为3A,运行电流为0.5A』按照这个数据,匹配的PTC阻值应该为33或者22Ω,但是原机配的PTC实则为67Ω的。

网上卖的启动器最大也就到33Ω。
这里请教老师们,是不是PTC都随便用无所谓,只要能启动能运行即可?阻值相差这么大,对压缩机没有影响吗?查了下配件厂的规格,68Ω的还有在生产规格表上,但是零售根本买不到。

有一种说法是只要能启动能运行,启动电流哪怕大了些,也就几秒的事,几秒时间对压缩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A:
PTC冷态下几十欧!热态下无穷太!压缩机起动完PTC一热己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B:
启动器坏了直接短接一下都可以启动,所以我觉得启动器冷态电阻小一些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冷态下几十欧!热态下无穷太!压缩机起动完PTC一热己没有电流通过

是这个理,主要是这些阻值的启动电流相差是多大以及对启动绕组影响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器坏了直接短接一下都可以启动,所以我觉得启动器冷态电阻小一些也无所谓

谢谢解答,主要是想了解具体各阻值对压机影响多大,不然原厂何不使用统一的小阻值即可。

网友:
PTC缺点是必须冷态才能启动压缩机不能很快二次启动,其实重锤式启动器远比它可靠耐用。

网友C:
我还没研究过这种器件的实际物件结构,下面的建议可能想当然

能不能把你备用的22Ω启动用PTC电阻,再串上一个(68Ω-22Ω=)34Ω普通电阻,用导热绝缘材料将两者集成在到一起,不集成也许不要紧,只能试验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研究过这种器件的实际物件结构,下面的建议可能想当然

能不能把你备用的22Ω启动用PTC电阻,再串 ...

它不是普通的引脚ptc,是片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不是普通的引脚ptc,是片状的。

看到了,结构和老式CRT彩管消磁电路用的PTC消磁电阻相同
既然图片分三种尺寸,根据PTC电阻受温升变大的基本原理
大尺寸PTC芯片要么比小芯片承受更大电流,要么维持启动电流的时间较小芯片长
选型时,功率大的压缩机启动慢、启动电流也大,正好都适合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结构和老式CRT彩管消磁电路用的PTC消磁电阻相同
既然图片分三种尺寸,根据PTC电阻受温升变大的 ...

大小芯片宣传是大的耐用,小的不耐用,这是卖点。说是大芯片耐压更好些。
大小芯片一样都是有各种阻值的,主要是既然用小阻值都可以启动,为何原装要专门来匹配大阻值的,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道理。

网友(2022-06-24):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主要是想了解具体各阻值对压机影响多大,不然原厂何不使用统一的小阻值即可。

压缩机功率有大小.带载起动时需要的力有区别.不同压缩机厂设计制造会去选择最适合自家机器的起动绕组与PTC的匹配.包括但不限于性能.成本.

自己维修不去考虑完全达到原厂要求的话.此PTC电阻选个不大于原厂件的即可.

选大阻值有可能不会达到原来起动力.会不工作.选小了则可能绕组会温度高点.但短时工作亦不至于很快会岀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理,主要是这些阻值的启动电流相差是多大以及对启动绕组影响有多少。

楼主要求真细腻.建议去进修下小型冰箱压缩机的设计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C冷态下几十欧!热态下无穷太!压缩机起动完PTC一热己没有电流通过

PTC大电流起动完成后会有一个小电流通过并一直保持使得PTC的温度不降下来.

这就让压机多了一路启动线圈长期电流.压机正常工作后此电流属无效空费.戓者厂家充份利用此电流之电功.在主运行线圈减少点功率.保证压机达标.

或许这就是厂家选用不同阻值PTC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