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拆,缴械投降

楼主(2022-05-14):
家里的方太煤气灶难点火,今天想拆开看看,以便买配件,翻过来背面三个内六角螺母座,两个风门旋钮。内六角看得到里面有螺丝,拿了内六角扳手拧,一颗拧不动,一颗内六角拧滑牙了还没动,一颗拧动了,但与里面的螺丝一块动,这三颗内六角螺母座应该是里面的固定螺丝座,不是拆这三颗螺母座。再仔细观察,实在没下手的地方,估计是面板与座是左右抽动拆的,但试了用力抽动面板与座,纹丝不动,认输缴械投降,买把点火枪算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从面板拆,不是从底部拆,把两个炉盘拿掉,下面应该各有三个螺丝。

网友:
角磨机切个一字槽出来后用一字批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从面板拆,不是从底部拆,把两个炉盘拿掉,下面应该各有三个螺丝。

被你一说明白了 ,翻过来时一个炉子燃烧器中心火盖掉下来,同时里面一片遮挡片也掉了下来,确实看到有三颗螺丝,当时没引起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从面板拆,不是从底部拆,把两个炉盘拿掉,下面应该各有三个螺丝。

左面这个中心火盖很松,,右面这个中心火盖烧死了,死活不动,火盖不拆下,那片遮挡片也拿不下来,只有再慢慢弄。

网友:
基本上的炉灶都是从面板拆

网友:
太保护了!

就是不让你拆啊。

把螺丝干掉,换其它的。

网友A:
喷点WD-40,然后那一字螺丝刀,在120度的三个位置上慢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点WD-40,然后那一字螺丝刀,在120度的三个位置上慢慢撬。

刚才用一字螺丝刀几个点撬,纹丝不动,慢慢敲打震动也没用,再慢慢弄。

网友:
点着烧一会,趋热吃(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面这个中心火盖很松,,右面这个中心火盖烧死了,死活不动,火盖不拆下,那片遮挡片也拿不下来,只有再 ...

我的是昆山樱花牌的,当时是炉圈和出气口连在一起了拿不下来,后来用小拉马才拔出来。
两边各三个螺丝,拧断了四个。又买了含钴钻头打掉才拆开。
我本来拆开是想换气阀的,点火了保持不住,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等拆开了发现要换气阀的话要把整个内部的气管都拆掉才能拧到螺丝,怕管子接不好有漏气,就只好放弃了!

网友:
从面板开拆,面板与底座结合部还有类似“3M”的胶,用刀撬开即可

网友B:
方太有专门的内角扳手,就是不让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太有专门的内角扳手,就是不让你修。

那个内六角螺母不是拆的,就是一个固定座,铆在底板上,固定内部部件用的。

网友(2022-06-28):
有点耐心,再研究一下,你会成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用一字螺丝刀几个点撬,纹丝不动,慢慢敲打震动也没用,再慢慢弄。

喷点WD-40,不能用一字螺丝刀,要用2把菜刀对称慢慢撬动,一字螺丝刀会在钢板上留下印子,实在不行,拿个锅子加满水,在上面煮10分钟立即关火,趁热炉头扩张撬动,比较容易拆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点WD-40,不能用一字螺丝刀,要用2把菜刀对称慢慢撬动,一字螺丝刀会在钢板上留下印子,实在不行,拿个 ...

后面就没拆,现在用打火机点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就没拆,现在用打火机点火

淘宝上领个红包,买个电脉冲点火枪也就5块钱左右,很好使,一节5号电池可以用半年

网友:
从正面拆是正确的方法,其实里面不复杂,论坛的人一看就明白了,不是什么高科技,厂家胡要钱就是了。

网友:
燃气灶的螺丝实在难拆,也是一个不能点火了,用榔头砸了一下,玻璃面板碎了,只好买了个新的。

网友:
我的是15年买的万家乐牌子的,去年打火不行了,和商家联系,给发了一套打火的,由于长期高温,有的螺丝都锈死了,无奈暴力拆卸,原来的和现在的打火套件尺寸还有些不一样,最后费了好大功夫才装好,感觉动手能力低或不愿意费劲的就拜拜了,感觉灶具都是高温高热烤坏的,灶具寿命取决于打火装置和撑架装置;

网友:
燃气灶头的寿命都是不太长的,按照设计规范来说貌似没几年就得换,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超期服役了.
这玩意还是直接换.厂家压根就没让修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