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电路板

楼主(2022-05-14):
用立创学画电路板,怎么能添加像图片上的顶层丝印,太谢谢了。又能当原理图看,又能快速找到功能原件。

网友:
1、这个是为了教学目的做的 PCB,自己在丝印层画你需要的线条即可,我倾向于认为是这样做。

2、一般的 PCB 设计软件,丝印层是可以导入位图的,也就是说可以把电路图以丝印形式导入到丝印层,像这种用于教学的简单电路可以先画成合适的样子,导入到 PCB 丝印层中,再按电路图摆元件、连线,也行。

网友:
切换到丝印层画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