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电感镇流器效率好低

楼主(2022-05-14):
我有一个18W T8荧光灯给鱼缸照明。
最近咸鱼收了块数显电表,测下来,功率30W,电流0.297A。我这电压230不到一点。
算下来用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功率因素低于0.5,电感镇流器消耗功率超过灯管的一半。
某宝十元包邮,买个北京四通的电子镇流器,看能否半年省回电费

网友A:
基本原理错误,功率因数不是效率,市电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如果负载不是纯电阻,则电压和电流不是同步变化的,在一个市电周期(中国是 0.02 秒)对于纯电容而言,电流超前于电压变化四分之一周期;对纯电感而言,电流滞后于电压变化四分之一周期。

当电压和电流正好差四分之一周期时,电流不做功,也就是说,并不耗电。所以虽然 30 瓦的荧光灯,电流是 0.3A,但多出来的电流是不做功的,也没有被消耗掉,它在电感(镇流器)里变成磁场再变回电流,跑回电网了,你的电表只按 30 瓦功率收你的电费,也就是说 33 小时一度电。

***当然由于镇流器是用漆包线绕制的,而漆包线的材料不是超导的,有一定电阻,所以这个电阻会消耗一点电能;镇流器的铁芯也有一定耗损(涡流),所以相对于电子镇流器,传统镇流器效率是略低一点,但没有低到离谱的程度***

网友(2022-10-30):
引用 网友B:
电感镇流器烧毁见过不少,都是线包局部短路造成的,没有竞争的国企时代,连冰棍都做不好,糖精放多了导致冰 ...

糖精放多了导致冰棍是苦的都吃过吧?

你这句话,我估计你是瞎猜的,或道听途说的.

你吃到苦冰棍,不是糖精放多了,(糖精也钱买来的,老板不傻)。如果,你去冰棍厂干过,或参观过就知道答案了。冰棍制冷是化学制冷。冰棍苦是因为模具有渗漏了,漏进化学制冷剂,----------氯化镁--------这个东西是苦的。

因此,苦冰棍是模具问题,不是糖精放多了。

网友(2022-05-23):
        小功率的电器其实不用太在意功率因数。家用电表都是有功功率表,不计无功功率的。比如接个纯电容上去,是不会产生电度数的。

       无功功率本身虽然不消耗电能,但是无功电流会增加供电线路、变压器(之所以变压器容量不叫瓦W而叫伏安就是因为变压器一样要承担无功成分)还有发电机的负担。因为所有流过电阻的电流不管相位是多少消耗的都是有功功率。所以供电局要求工厂配备电容补偿柜。要求整个配电柜的功率因数高于一定值(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否则罚款。

网友(2022-10-25):
再次的电感日光灯也比劣质电子镇流器好用

网友C(2022-05-14):
电子镇流器不耐操,3到5个月就玩完。

网友D:
耐用,电感镇流器几乎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错误,功率因数不是效率,市电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如果负载不是纯电阻,则电压和电流不是同步变化 ...

灯管耗电18W,镇流器耗电12W,效率才60%

网友E:
电感镇流器后并联一个2.5微发电容。

网友:
,如果是用那种功率计测试,精确度会到多少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管耗电18W,镇流器耗电12W,效率才60%

但这和你说的功率因数有啥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感镇流器后并联一个2.5微发电容。

你是想毁灭了灯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这和你说的功率因数有啥关系?

我复看了楼主帖子,楼主应该是明白人。灯管耗电18瓦,镇流器发热12瓦,合计30瓦。
视在功率。0.3*230=69VA,功率因数低于0.5。

电表走30瓦,灯光效率18/30=0.6。楼主是想把镇流器发热部分(超过灯管一半)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复看了楼主帖子,楼主应该是明白人。灯管耗电18瓦,镇流器发热12瓦,合计30瓦。
视在功率。0.3*230=69 ...

所以,在这里扯功率因数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用,电感镇流器几乎不会坏

电感镇流器确实耐用,这个镇流器已经不记得用了多久了,至少在5年以上。
尤其在我这种鱼缸上面的高湿环境,灯体还是密封的,温度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不耐操,3到5个月就玩完。

乱说,我家的从2003年搬进来一直用到去年才坏

网友:
我02年装修买了15个松下环形日光灯, 功率因素0.45吧
上海电表肯定不计费视在功率的
松下那个电感手基本摸不住几秒钟,可长时间开着也不烧

18年又买了三个松下19WLED记得功率因素也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镇流器不耐操,3到5个月就玩完。

优质的电子镇流器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毁灭了灯管吗

有30年工龄的电工知道怎样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30年工龄的电工知道怎样接线的。

从我个人的理解,只能在电感前并联电容,作用是提高功率因数令电源电流降低,但灯管、电感的电流不变,发热量不变。

如果电容并联在电感后,与电感起一定的串联谐振,电感上压降变小,过高的电压会烧毁灯管。

楼主:
今天换上了四通的便宜货电子镇流器,测下来功率16.4W,电流0.078A。功率因素能到0.92。镇流器耗电占比12%。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了四通的便宜货电子镇流器,测下来功率16.4W,电流0.078A。功率因素能到0.92。镇流器耗电占比12%。

这么说应该亮度只有原来的70%

网友:
镇流器功率因数和效率是两回事。功率因数越高,无功的功率越少,极限是1,也就是电阻负载下的功率因数,电压电流相位一致。插入整流滤波电路之后,功率因数一般实测在0.5左右,因为电容保持了峰值,所以输入在峰值附近整流二极管才导通,才产生电流,电压电流的相位就不一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上了四通的便宜货电子镇流器,测下来功率16.4W,电流0.078A。功率因素能到0.92。镇流器耗电占比12%。

再加上一个2.7W的气泵,一个2.3W的水泵。和电子镇流器一起的功率是21.4W,电流是0.096A。
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搭配,现在的功率因素达到0.98,非常好了。
当然电子镇流器的高次谐波的事情不提(按谐波分析,电子镇流器的功率因素没有PFC时很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镇流器后并联一个2.5微发电容。

错,是在电感镇流器前并联电容用于补偿无功功率。电容直接并联在进线的火线和零线。
       电容接在电感后面,在启辉器断开的瞬间,镇流器产生的高压被电容吸收。不一定能点亮灯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错误,功率因数不是效率,市电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如果负载不是纯电阻,则电压和电流不是同步变化 ...

完全正确!电感和电网之间只是能量交换(就是无功功率),电网把电能以磁能的方式储存于电感,然后电感再以电流的方式返回电网。就像把左手的钱交给右手,然后右手的钱又交给左手,这样循环。钱并没少。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发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完全正确!电感和电网之间只是能量交换(就是无功功率),电网把电能以磁能的方式储存于电感,然后电感再 ...

从我在电表上读出的电流和功率的读数,小功率时测量误差很大。我只接2.7W的气泵和2.3W的水泵,电表测出的功率因素接近1,这似乎不对头

网友H:
以前的光管支架是有补偿电容在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的光管支架是有补偿电容在里面的。

       记得40W灯管配的是4.7微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我在电表上读出的电流和功率的读数,小功率时测量误差很大。我只接2.7W的气泵和2.3W的水泵,电表测出的 ...

我猜是电表里的鉴相电路对于太小电流精度不够。

网友(2022-10-25):
引用 网友F:
你是想毁灭了灯管吗

串联谐振产生高压电

网友:
正解标的就是0.7-0.5

网友:
记得电感镇流器的功耗是8W.

网友:
16年前我的热带鱼缸也是两根T8管子照明,镇流器、跳包一大堆配套,管子亮度不行,时间长了光衰也快,影响草缸的美感,2008年功率白光LED趋于成熟,当时最好的CREE 1W的白光LED大约¥30一颗,我咬咬牙一次买了10颗,又在淘宝买了个恒流模块,一直用到现在,效果很好。  关键做好散热,LED全部固定在热光灯管的反射板上,折腾了一整天。

现在淘宝已经有了很多热带鱼光配套的LED灯带组件,楼主可以直接淘个现成的,关键注意灯珠一定要正货的美国CREE、韩国日亚,亮度高,光衰小。  也有很多台湾大粉团的灯珠组件,光衰快些,不过好在便宜。

网友:
按30瓦算,千瓦小时一度电,33个小时0.52元电费,看看你这10块钱什么时候能省回来。

网友:
冰棍生产不用机器制冷,因为太慢。用的是化学制冷。原理初三化学课可能教过的,结晶溶解吸热。把冰棍模具放在制冷水槽里过一遍,这头进去,那头出来,就冻好了,然后放热水里泡一下,脱模,倒出冰棍,再包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才多少能量???能批量造冰棍简直就是开玩笑。每个冰棍厂标配热交换器都是干啥用的?

我说的当时技术,不是现在的方法(我不知道现在的方法是什么)。我小时候(就是7-80年代),我哥在冰棍厂工作,我问他,为何有苦冰棍,他说的。厂里就是用化学制冷的。还有,冰棒解放前就有了,这个方法一直用的,那时候可没有什么高级的快速制冷技术

那时候,都是手工作业的,没有自动化流水线,人工包装的。现在,工艺改进了。所以,也就不会有苦冰棍了。我估计90后都不知道苦冰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当时技术,不是现在的方法(我不知道现在的方法是什么)。我小时候(就是7-80年代),我哥在冰棍 ...

不是的,氯化镁溶解于水是放热的,溶解于水吸热的是氯化铵(硝酸铵、硝酸钾等)。利用溶解热制冰成本是很高的,19 世纪德国佬发明氨冷机之前,冰激凌等冷饮都是用自然冰加盐做的,在夏天用自然冰涉及到存冰问题,终究不是平民百姓能吃到的食物,所以冰棍这种玩意,必然是用氨冷机做出来才行,因为它是工业化的制冰法,成本很低。

至于你提到的氯化镁(据我所知其实氯化镁不稳定,工业上用的是氯化钙),这个应该是热交换用的,模具不好直接放到氨蒸发器上,所以需要一个在蒸发器和模具之间做热交换的介质,这个介质用水不能低于 0 摄氏度,所以需要在水里添加抗凝剂,这个抗凝剂用食盐(氯化钠)也可以,但工业上氯化钙用得多一些,氯化钙也是苦的。

网友:
荧光灯像自行车,已经是夕阳行业了,所以现产的电子镇流器质量差。

网友:
无功功率不收你的钱。电度表只计量有功功率

网友:
用欧司朗qt系列,飞利浦hf系列电子镇流器,只要不过压,几十年都不坏,当年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氯化镁溶解于水是放热的,溶解于水吸热的是氯化铵(硝酸铵、硝酸钾等)。利用溶解热制冰成本是很 ...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不确定氯化镁了,不是我在厂里干,那时候,冰箱和冷库都是氨做制冷剂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制冷槽里肯定加了氯化物,而且是因为模具的原因轻微漏入,才导致苦棒冰,数量很少的。不可能是糖精加多了,导致苦的,一个班生产的糖料和牛奶料都是1次用蒸汽煮沸的,那时候糖精也不便宜,生产也有工艺要求,要加到苦的程度要加好多,不可能的,要是料出来问题,一个班次全部有问题了,那还咋卖呀,小时候我自己也吃到过苦棒冰,但数量及其少,几次而已,当时吃到苦的可以要求换一根,是可以换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被你这么一说,我就不确定氯化镁了,不是我在厂里干,那时候,冰箱和冷库都是氨做制冷剂的。不过可以肯 ...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知道那个水泥槽装的是卤水(做豆腐用的那个)化学名称我不知道。压缩机用液态氨作制冷剂,冷却那卤水(零下20几度不凝固)将配好料的模之放在冷冻的卤水槽里转一圈就陈冰棍了。模子都是锡焊的,漏了进卤水冰棍就是苦的。70年代我在哪里干过这个。现在用什么不知道了。

网友:
小能耗电器不要在意功率因数

网友:
我家有好些个三四十瓦的电感镇流器。替换LED换下来的,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