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手机显示内容同步到显示器上去

楼主(2022-05-14):
一台手机一台显示器,手机上内容想同步到显示器上。有几种办法?花最少的钱办法是什么?
有经验的大神们都来说一说。
(如果手机上播放声音,又怎么同步?)

网友:
TB搜一下“投屏器”

网友:
最好把声音,图像一起转上去!

网友:
电视机具备而显示器不具备投屏功能需要配置个转换盒子。

网友:
还是电脑转换,云储存后电脑播放

网友:
如果仅仅是显示器那不好投屏,但如果显示器连接有机顶盒或者电脑那就可以,推荐用幕享,在同一wifi下就可以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10几元钱就能解决了~

这东西只能将数字高清转成模拟VGA输出,而手机只能是无线通过局域网链接或者USB输出有线链接。

楼主:
手机是可以随时移动的。拖着根线,根本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