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收音机有维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2-05-14):
山沟沟废墟中发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咨询:我有两个电子管收音机被父母认为是废物所以长期露天风吹雨打好几年了还能修吗?

第一步:把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中周,以及一切可以拆下的电感器件,放进老式机械温控器的电饭锅里(不要盖子),按下“煮饭”开关,到105度左右会自动断电,每半小时~1小时按一次,这样十来次后,让它在70度保温状态下过24小时后,取出电源变压器单独通电测试,如果正常就全部按原样装回机器,其它元器件检查按一般思路和方法就是了

网友:
爱好者就是折腾的乐趣
好像也有一台,坛中收的

网友:
当然值得修复啊,可以从修复中获得乐趣

网友:
海鸥sh113 有时间有兴致当然可以折腾~ 跟修一个手表一样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网友:
修啊,要不然闲着干嘛啊。

网友:
没收藏和使用价值。

网友B:
搭车咨询:我有两个电子管收音机被父母认为是废物所以长期露天风吹雨打好几年了还能修吗?

网友:
        如果翻过来看看内部,就更能说明是否可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咨询:我有两个电子管收音机被父母认为是废物所以长期露天风吹雨打好几年了还能修吗?

        看来你跟你父母的态度一样一样的,不然怎么能舍得让两个电子管收音机风吹雨打许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跟你父母的态度一样一样的,不然怎么能舍得让两个电子管收音机风吹雨打许多年?

确实对玩具疏于关注和保管,当然精力有限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大部分时间疲于奔命。

网友C:
        如果是裸露在露天很久了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淋,那纸盆喇叭可想而知不会是好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裸露在露天很久了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淋,那纸盆喇叭可想而知不会是好的了。

肯定要换了。只是其他元件有没有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要换了。只是其他元件有没有坏了

        其它元件目前没有看到,只能是打开看看,否则无法判断。

网友:
意义不大,建议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把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中周,以及一切可以拆下的电感器件,放进老式机械温控器的电饭锅里( ...

这是真的吗?

网友:
标准的摆拍

网友:
乐趣取决于自己,爱好吗。

网友:
就是这样的东西,修好了才有意义.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生活安逸,对现状满足的人喜欢寻求怀旧的东西,为生活奔波的人追求实用的东西。我是后者,所以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喜欢购买新性能更好的东西使用。见到这样的收音机,捡都不会捡。

网友:
应该是晶体管机 不过感觉内部元件在大自然的摧残下撑不住了  齐根断的晶体管 内部霉断的线圈 进水的可变电容器 可能性极高  好消息是外壳是好的 翻新还可以用

网友:
拆件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