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F47线性的一个小测试

楼主(2022-05-14):
跟 quexing 约好了,测下我的两只上海隆德的线性,因为据说工厂会根据表头线性使用不同的表盘,以纠正线性不好的表头。
我这两只同批次的表(5号表的表头微调被我改成了“鱼叉”电位器),表头灵敏度理论值是41uA,测量方案如下:

测量裸表头,以排除电路的影响,以DC10V刻度线为准,每1V压线时读串联的数字表读数,交换刻度盘前后各测量一次,测量条件相同。
作图前,先将读数转换为相对于实际满偏值的误差率。

原来我粗测,感觉5号表的线性不好,从曲线图可见确实不好,交换表盘后线性也未改善。但这并不能否定用表盘纠正线性误差的猜测。

网友:
国产内磁表头天生的线性不好,这是工艺决定了,再怎么折腾也就那样

网友A:
老郑,辛苦,有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郑,辛苦,有劳了。

不客气,也解决了我的问题,想象中应该是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曲线,总想验证却没动手。

网友B:
楼主最好是尺子实测一下2块表的表盘刻度是否有相差。

我怀疑你这2个表盘刻度是一致的,换了等于没换。你给出来的更换表盘前后的读数偏差,属于比较小,是在视差范围之内。也就是,这些读数偏差可能只是视觉上的前后不一致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是尺子实测一下2块表的表盘刻度是否有相差。

我怀疑你这2个表盘刻度是一致的,换了等于没换。你 ...

不用怀疑,就是一样的,本想扫描下来对比,忘了
这个测试只能证实(可以用表盘纠正线性),不能证伪(不能用表盘纠正线性),现在既没证实,也没证伪,
正如你说的,两次测量的差值就是正常的误差,包括读数误差、调整指针使其切线的误差,还有回差什么的。好在回差都很小。

楼主:
影响线性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磁力线的均匀性,从这点上看,好像内磁表更有优势?

网友C:
有个猜想,当国产表进化到内磁的时候,正好赶上国企的改革,然后大家就开始摸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猜想,当国产表进化到内磁的时候,正好赶上国企的改革,然后大家就开始摸鱼了!

我的想法,现在的新表【指便宜的】。内磁表头技术应该先进了,但是用料尽量缩减,所以质量不好。

网友D:
这两表盘是一样的,我把你图中的5号表盘覆盖到4号,透明度50%,除了表针,其他地方看不出有偏差,这就是同样的表盘,不是根据表头绘制的

网友:
国产内磁表,MF115这款还不错,

网友:
同一厂家生产的产品,表盘是根据自家的表头定制的,不同厂家没有可比性。同一厂家,不同年代、批次,也不定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表盘是一样的,我把你图中的5号表盘覆盖到4号,透明度50%,除了表针,其他地方看不出有偏差,这就是同 ...

拍摄角度不一样,重叠也不会一样,这样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表盘是一样的,我把你图中的5号表盘覆盖到4号,透明度50%,除了表针,其他地方看不出有偏差,这就是同 ...

我一会拍摄我的解放厂的47 ,我三个表,中值电阻分别是22、23、24,你试一试重叠看看看看

网友:
拍摄了,拍摄技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