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锂电钻用什么外接电源合适?

楼主(2022-05-15):
前段时间收了个劣质杂牌锂电钻,力度当个螺丝刀还行,但18660三节电池容量小使用不便。
请问可以外接12V电源使用吗?用什么电源合适?手头有明纬12V/350W和服务器12V/50A电源,是否串和小电阻可以避免保护?

网友:
如果你想用开关电源供电,你可以找“bg1trk”大侠。他有开关电源供电机起动的电路。
或把这文章发至电源技术专区。

网友A:
12V350W或12V50A的电源直接接上应该可以。
应该不需要这么大,有12V10A甚至5A应该就够用了。
锂电钻并不会直接启动,而是通过调速开关软启动,所以启动电流并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350W或12V50A的电源直接接上应该可以。
应该不需要这么大,有12V10A甚至5A应该就够用了。
锂电钻并不 ...

好的,我来试试。
现在电池废了,或者电池本身就是坏的,稍微力气大一点就断电。

网友:
先用可调稳压电源试了一下,如果当螺丝刀用,不拧很紧的螺丝,可能12V2A就行,5A的电源一般就够用了。
换用服务器电源测试,调到电钻档,在堵转的时候会产生相当大的电流,实测电流超过50A。最大多少不知道,怕试烧了。

网友:
找个废弃的电脑电源,12V,10-1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电池吧,无线总比有线方便,还安全~

我是应急使用,而且电钻非常烂属玩具型,所以就不折腾电池了。
等618买个正规品牌的手钻玩玩。

网友:
看看淘几节电池把,笔记本的也可以,我换过。

网友C:
我有旧一电钻,原是三节镍铬电池供电。后来我改用一节18650的锂电池供电。再后来18650也老去。
我用一个35W的开关电源串一二极管供电,每次一起动开关电源就关闭。并入大电容情况有所好转,但带载能力较差。
下面做法请你想清楚了再做!
保留18650(旧电池)供电,同时用外按开关电源供电。电钻工作正常,我用了很长时间没发现什么问题。
再次提醒:小心!小心!我这或者是个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旧一电钻,原是三节镍铬电池供电。后来我改用一节18650的锂电池供电。再后来18650也老去。
我用一个35 ...

我还没动手就想到了您所描述开关电源会保护的现状,所以发帖请教。
并联倒是不错的办法,我这个电钻是3个锂电串联的,理论上只要输入电压不超过12.6V即可,12V应该也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动手就想到了您所描述开关电源会保护的现状,所以发帖请教。
并联倒是不错的办法,我这个电钻是3 ...

我的电源是5伏35瓦的开关电源,串联二极管后空载也有5伏。带载时会低于4伏。电池如果单独使用时现在才可用2分钟。

网友:
如果方便找一个电动车电瓶12v/12AH铅酸蓄电池供电很好,找一个电脑废弃电源做充电器,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