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一台80年的索尼 3/4 820编辑机

楼主(2022-05-15):
街上的朋友痴迷,网上搞了台820编辑机配件机,让我看看能否搞定。开不了机。估计电源的问题。这样机设计的不错,从后面就可以把电源主件拿出来单独修理。保险丝全好,没明显烧的痕迹。线路板有明显修理过的痕迹。顺子前辈的思路看看能否找出原因。看见80年代的天山金属膜电容,拆下来看看,同样的问题,前辈换上的两个电容没容量,顺便也看了一下旁边的两个电容,结果有一个不行,一起换了,试机正常了,40年前的机器又可以玩,听听声音不错,比贝塔机好点的。

前辈换的2个电容,

前辈换的2个电容,

正常了

正常了

电源板

电源板

硕大的磁鼓

硕大的磁鼓

声音和图像处理板

声音和图像处理板

网友A:
以前经常维修索尼 3/4 编辑机, 现在还存有两盘 3/4录相带, 维修手册

网友:
这个机器做工复杂,元件多多;

三只表,挺漂亮!

加分点赞。

网友:
现在多是集成电路,没有了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经常维修索尼 3/4 编辑机, 现在还存有两盘 3/4录相带, 维修手册

前辈能否提供点维修手册看看啊,我朋友有6台这样机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机里面为什么有天山电容?

我上面不是说了嘛,是前辈在80年代修的时候换上的,这次又坏了,换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能否提供点维修手册看看啊,我朋友有6台这样机器呢。

请提供索尼 3/4 编辑机的型号的全称 , 我找找有没有电子版的

网友:
bvu当时是高端四分之三编辑录像机,国内最高型号大部分是950,据说实际最高型号有970,没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索尼 3/4 编辑机的型号的全称 , 我找找有没有电子版的

索尼 BVU-820P BVU-850  VO-9850P,如果有的话,发我QQ邮箱 326334835@qq.com,在此先谢谢了啊。

网友:
能修这个可是不简单,向您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索尼 BVU-820P BVU-850  VO-9850P,如果有的话,发我QQ邮箱 ,在此先谢谢了啊。

只有VO-9850P纸质维修手册, 有全机各部分电路图及元件表, 是当年从华录厂100元买的, 没找到电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VO-9850P纸质维修手册, 有全机各部分电路图及元件表, 是当年从华录厂100元买的, 没找到电子版的

前辈如果能忍痛割爱的话,给个价格吧。

网友:
这机器单做声音处理还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3/4带的编辑机现在是“和尚的梳子”

也不一定啊,听歌,不是一般卡座可比,,听过你就知道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9800+9850+8800……

索尼 VO 系列,没BVU 系列声音好听。

楼主:
VO 系列,是后期的产品,机芯和板子都精简了,重量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