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测耳机阻抗的方式对吗

楼主(2022-05-15):
手里有些老式白色耳机,原先阻抗8欧,后来增绕了线圈,但不知这种测量阻抗方式对吗:
按下列步骤侧耳机的阻抗:

1。测出耳机的直流电阻。
2。在规定的频率下测出耳机的电感量(一般的情况下测试频率是800Hz或是1000Hz)。
3。计算耳机的感抗= 2 π f L  其中:π 是圆周率,f  是测试频率, L是测试出的电感量。
4。耳机的阻抗= (耳机直流电阻的平方加上耳机感抗的平方)再开平方。
5。测试时只测楼主照片中的插头的0和1端或者是0和2 端两组中的任意一组即可。

网友(2022-07-01):
你先要理解电声器件的额定阻抗是怎么定义的,它是指电声器件阻抗曲线的第一谷点的阻抗值(并非特定频率下测试),为什么要在第一谷点取得,因为电声器件有机械结构,机械谐振会引起阻抗变化(比如谐振峰),所以曲线第一谷点就是电声器件自身阻抗的典型体现,而对于低阻电声器件,其感抗在音频下小到忽略不计,可以近似认为其阻抗等于直流电阻,如果是高阻的,就需要实际测试了,此时感抗很难忽略

网友(2022-05-29):
1、如果不在乎精确,使用直流电阻即可

2、如果要精确,需要可以扫频测试 Z、R、X 的仪器测试,图下图,测试了一个 4 欧姆电声器,其特征阻抗在 700 赫兹,不同电声器的特征阻抗是不同的,需要仪器实测。

btw. 电声器的电感量在音频下太小,意义不大

网友:
应该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