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正常收台有咔咔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15):
前几天把一台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加了个磁棒天线,终于能收到台了,很是兴奋了几天,天天都打开听一会,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能收到的电台,即使声音很清晰稳定,都是夹杂着咔咔声(音量开关无问题),每几秒就有几声,就像直接用干电池试验喇叭那种刮擦声,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个人觉得是不是哪个管子老化呢?

网友:
环境电磁干扰。。我家也一样,外面汽车经过按下喇叭收音机都会有干扰噪声。。

网友A:
很早以前同样毛病我就见过,原因可能有三种。

一是外来干扰。鉴别方法是将天线对地短接,如果干扰消失,就是外来干扰。无法完全消除。

二是自身内部。如果短接后噪音依旧,八成是滤波电容老化击穿内部放点所致。 换掉所有滤波电容即可。

三是局部接触不良。可以敲击,拨动元件试试。

网友B:
接天线那个高放管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同样毛病我就见过,原因可能有三种。

一是外来干扰。鉴别方法是将天线对地短接,如果干扰消失, ...

麻烦的是我因为总动机芯,把天线(后边那根蓝色细线是天线吧)给弄掉了,现在都不知道原来焊接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天线那个高放管换一个试试。

请指教,是6A2管子吗

网友:
有信号源就放一个信号,无调制看看还有没有,如果还有,那应该考虑有可能是有放电。

网友:
这个要重视,先换功放管管座,不行再换推动管座。

网友:
要不把底板接上一个真正的地线试试,如果明显减轻,可能是外来干扰。

要不,把磁棒整个用铝箔套上,屏蔽信号,看还有没有杂音。应该立即清净,如果还有杂音,很可能是内部放电,或者某管座接触不良。

要不,把6A2管子信号栅接地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同样毛病我就见过,原因可能有三种。

一是外来干扰。鉴别方法是将天线对地短接,如果干扰消失, ...

滤波电容内部放电产生杂音故障很明确,我拆开滤波电容,展开,可看见内部许多放电击穿的大,小孔洞,密密麻麻。

也许现代的滤波电容耐压高些,但是以前的确实耐压不够高,不耐用。

网友:
管座打火或者电子管软碰级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提到电子电度表的干扰就是几秒钟一次吗?楼主是不是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内部放电产生杂音故障很明确,我拆开滤波电容,展开,可看见内部许多放电击穿的大,小孔洞,密密 ...

这个有可能,现在发现只有在中波波段时会这样,短波波段没有,是不是中波的某个电容出问题了呢,发现机子中有个电容的一头已经融化变形了,就像蜡烛受热后有些流淌的样子,可能是它吧

网友(2022-06-15):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现在发现只有在中波波段时会这样,短波波段没有,是不是中波的某个电容出问题了呢,发现机子 ...

有可能输出变压器内部有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同样毛病我就见过,原因可能有三种。

一是外来干扰。鉴别方法是将天线对地短接,如果干扰消失, ...

这个是正解.......

网友:
有管脚接触不良打火。

网友:
找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试试就能判断是外来干扰还是本机故障。我家就有类似的干扰。三、五秒钟就会卡拉一声,几台收音机调到中波都有......

前面网友说的电度表造成的干扰还是第一次听说,有机会注意一下,看看是否来自电度表。谢谢!

网友:
用其它收音机收同样的台试试。

网友:
电子管与管座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