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电台天线全部垂直极化,为何磁棒垂直摆放少见?

楼主(2022-05-15):
如题,考虑到中波电台全部是1/4波长地网天线,我想磁棒垂直摆放是不是信号就强呢?干脆试试,实测了水平和垂直摆放,差距果然很明显,有图为证,示波器5mv一格,这是本地729KHz强台,距离发射天线场约2.5公里,再试其他频率场强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因此发问很多厂机都是水平安装磁棒,鲜有垂直安装的,不知为何?

网友A:
没明白,电场垂直极化,磁棒不应该水平放置吗?

网友B:
不是吧……
刚刚我试了下,坐标珠三
1557kHz、1206kHz、1062kHz、756kHz、702kHz把磁棒竖直放置,调谐灯都不亮了
其中已知1206kHz转播台离我10km的样子

横放信号强
竖放基本没信号

2P3的内部结构我就不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电场垂直极化,磁棒不应该水平放置吗?

有点明白了,垂直极化波电场垂直于地面,磁场水平于地面,示波器这么显示等于是磁棒收到的是电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刚刚我试了下,坐标珠三
1557kHz、1206kHz、1062kHz、756kHz、702kHz把磁棒竖直放置,调谐灯 ...

应该是垂直极化波电场垂直于地面磁场水平于地面,示波器显示的是磁棒收到的电场信号导致显示明显大于水平放置,实际却不可用

网友:
楼主这是地理区位优势,离发射塔近的原因

网友C:
中波波长比较长,发射天线竖起来太高了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水平放置,属于水平极化,接收天线水平放置效果应该较好

网友:
想检测这个问题,就不需要仪器了吧,抓个中波收音机,一横一竖,就全明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对电磁波的极化没学明白?

楼主:
回6楼老师,说得对一是场强太强导致,另一个是收到的电场信号,磁棒垂直摆放,这个磁棒线圈等于GP垂直极化天线的加感线圈,感应到的是电场,所以会显示增强,如果上面再接个20-30米垂直天线,估计会非常强。7楼朋友估计也是没弄清极化。8楼说的最简单,当时手上没机器也就舍本逐末了。9楼老师提的没错,电磁波极化这类长期不用的知识,年代久我确实忘记了

网友:
垂直形式的单极式天线,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交变能量源与一个天-地电容器并联。能量源的顶端是天-地电容器的热端,而接大地的一端就是冷端,能量源通过天-地电容器充/放电,在天线顶端至地之间的四分之一象限内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交变电场。开放的交变电场可以看成为一个发电机,在外力(发射机)的作用下,交变电场转换成了与之相垂直的交变磁场,而磁场是可以辐射出去的。

网友D:
磁棒垂直放置收音机就没有方向性选择性可言了,记得测向机磁棒也是水平的,垂直好像是测亚音点位置的,故得出垂直放置信号太低,不能用。。

假如使用拉杆天线可以垂直,磁棒线圈你自己画一下磁场线路就明白了,不能垂直。

网友:
听港澳爱好者曾聊过,以前澳门的中波广播台就是一个垂直铁塔在海边,还铺了许多地网,据说是东南亚最强大的中波台,这么多年没听说收音机收此台要垂直磁棒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中波波长比较长,发射天线竖起来太高了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水平放置,属于水平极化,接收天线水平放置效 ...

有科学依据?还是个人随想?

网友:
无线电发射都是一样的,如L大所说天线与天地电容并联;工作时天线发射的无线电波有直射范围,半径有三、四十公里,俗称照明区,这个范围接收机信噪比高,即使电磁干扰很強,依然能获得可听的效果;我们在调试遥控发射机时,搭个筒单电路能点燃小电珠就是这个原理,自然在这个区域把磁棒天线垂直与海平面也能收听。无线电波飞越出直射区便有绕射特性(发射机的直射地平线之下),俗称阴影区,频率低绕射能力强;中波绕射能力次于长波,强于短波,这个区域再把磁棒垂直,有可能广播消失,至少信号大幅衰减;白天地球外五十公里的电离层对中波吸收能力很强,造成收台距离短、电台少和干扰小,晚上电离层对中波吸收能力却极弱,出现折射电波,所以远地电台出现并出现干扰,现今为抑制邻频干扰,傍晚就把中波台的功率调小,即照明区减小,加上电磁干扰日趋严重,阴影区外边缘中波信号恶化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另,无线电电波看作一条条磁力线;单个一条磁力线切割接收天线线圈的平面(即线圈环垂直海平面),所获得的电动势大于同一线圈对边的两个点(即线圈环平行海平面),因而,无论大环还是中波磁棒天线线圈,其单匝的平面要垂直海平面劈向电台,这样信号才最强。

网友:
楼主的试验很有价值。

老衲记得课本上的安培右手螺旋法则,想象成右手虚握发射塔,则四指环绕方向就是磁场方向。

因此,磁场方向只有水平的,没有垂直的。楼主是收到了电场信号,电场远比磁场强大。

网友:
电场与磁场正交9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科学依据?还是个人随想?

这是基本原理,也是个人随想,事实也是如此。8、9十年代在河南新乡到郑州国道公路西边有大量广播发射天线,从那里路过远远望去,非常宏伟,有直立高塔式,底部是个点接触绝缘基座,是短波,有水平天线,距离比较长,属于中波。现在这些天线已经看不到了被拆掉了,开发成楼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基本原理,也是个人随想,事实也是如此。8、9十年代在河南新乡到郑州国道公路西边有大量广播发射天线 ...

本坛有人发过有关书籍,专门介绍研究各波段发射天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棒垂直放置收音机就没有方向性选择性可言了,记得测向机磁棒也是水平的,垂直好像是测亚音点位置的,故得 ...

上个图,嘻嘻,80m波段测向机

网友:
老师教测向时候要求竖直使用,拿着转圈,有一条直线声音最小,过磁棒两端,电台就在这条线上,之后机子旋转90度,按着边上的键子(忘了啥名了),再转180摁键子,哪边声音大,电台就在这条直线的哪边度

网友:
补图。
那条线叫哑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坛有人发过有关书籍,专门介绍研究各波段发射天线的

强烈求书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坛有人发过有关书籍,专门介绍研究各波段发射天线的

中波地波水平极化损耗大,采用垂直极化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波地波水平极化损耗大,采用垂直极化发射。

你说的是对的。抽点时间专门有研究了半个小时,并百度了一下,过去是我记错了,当时我观察到的水平天线,可能是用于长波或实验用吧

发射天线种类比较多,广播级中波一般是单塔垂直极化,现在好像出现了 入/13发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