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浦D8623FM部分无声

楼主(2022-05-15):
一台飞利浦D8623FM收音部分收不到台,中短波正常,用调频信号发生器输出88,108的FM信号 ,都可以接收,但是想要收听本地调频广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知下一步怎么修。请前辈看一下。

楼主:
不知还有修收音机的不

楼主:


楼主:
测量三极管集成电路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能收到信号发生器的信号。

网友:
你就加长天线,认真搜索看看有没有信号。多半是谐振电容老化,

有时间查一下谐振电容,输入电容。

网友:
中放部分是共用的,这部分的三极管没问题
问,转到FM是正常情况是有沙沙声的,如果没有,多半是转换开关问题。如果有,重点查查调频头部分,本振,混频

网友:
信号源设置输出电平在80dbm的时候能正常接收吗?另外测试时天线不要长于75厘米。

楼主:
信号源设置输出电平在80dbm的时候能正常接收吗?另外测试时天线不要长于75厘米。

收不到
拆掉S103,S104测量几个电容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