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一个燃气灶点火器的问题

楼主(2022-05-15):
我家有台老式年代双灶燃气灶,这个熄火保护应该是网上说的离子感应那种,但是我这个灶没有电磁阀。其中粗线分别为两根点火线、两个感应线;细线分别为左点火线(接微动开关)2根,右点火线(接微动开关)2根,电源线2根(3伏),接地线1根。现在网上看到的增加了一组电磁阀控制线,因为我这个没有电磁阀,请教各位老师,电磁阀这组线能不能空置起,代替我原先的点火器用。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你这个燃气灶应该用的是热电偶断气保护,这种灶具打着火后要按压开关几秒钟才能松手,否则打着的火会熄灭。按压几秒钟就是为了让火苗烘烤热电偶,使热电偶能产生电流驱动电磁阀打开供气阀门,这时候即使松手(电磁阀已经打开供气通道)火也不会熄灭。点火系统就是火具上面那个白色陶瓷柱子和打火电路。如果打火弱这个白瓷柱也最好换掉(要拆开灶具),点火电路可以参照实际样式网店购买。*不用电磁线路只用打火部分也可以。但是你原来的电池是1.5伏,而电磁阀那种的供电·是3.0伏,不太一样吧!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个燃气灶用很多年了。没有断气保护功能,意外熄火后会持续点火,直至重新点燃。我这个感应针也是那种离子感应的,只有一根线,您说的热电偶是两根线。我揣测其原理是:按压点火开关,微动开关动作保持接通状态,开始打火;离子感应针感应到火焰后,输出信号切断点火线路,感应不到火焰(熄火)就启动点火线路开始打火。

我原先的微动开关是点火后就一直保持接通状态,关火后才断开的,所以需要感应针的信号控制打火。

我请教的原因是:看到网上说的,感应针信号控制电磁阀通断,但没有说是否控制点火通断,这涉及到微动开关工作状态,而我这个气阀与微动开关由于结构特殊,开关不能单独更换。所以求教了。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这个燃气灶用很多年了。没有断气保护功能,意外熄火后会持续点火,直至重新点燃。我这个感 ...

你这种灶具属于早期的类型,点火与熄火后再点火都是靠电子电路完成。而现在的离子感应式保护灶具在进气通道增加了一个电磁阀,当感应针与火焰分离时,因为没有·了·电流,控制电路会联系电磁阀关断燃气,一般不会有再次点火的动作。如果你用的灶具一旦点火电路发生故障恐怕需要自己去维修了,很难买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灶具属于早期的类型,点火与熄火后再点火都是靠电子电路完成。而现在的离子感应式保护灶具在进气通 ...

谢谢!我的灶具就是你说的这种。我从网上了解到现在带熄火保护的好像都不具备熄火后二次点火功能。我现在有3个思路:一是只利用点火器的点火功能,当成没有任何保护功能的灶具使用;二是因为新买的点火器在熄火保护启动后,需要关闭微动开关1次才能再次启动打火。若是这样的话,准备在微动开关后面串1个继电器加上控制电路,利用点火和熄火时电磁阀控制电信号变化来控制继电器。三是根据灶的内部空间,改燃气灶三通管道,增加电磁阀。上述3个思路中第三种是最安全的。再次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安全问题就不多说了 tb看看方太双九腔猛火灶45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问题就不多说了 tb看看方太双九腔猛火灶450块

有道理,谢谢!新灶涉及大理石台面开孔尺寸匹配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灶具就是你说的这种。我从网上了解到现在带熄火保护的好像都不具备熄火后二次点火功能。我现在 ...

看样子只有“3”号方案靠谱,保留大件,全套配换电磁阀点火部分(输气管中加电磁阀或全部更换带电磁阀的输气管),“1”“2”方案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只有“3”号方案靠谱,保留大件,全套配换电磁阀点火部分(输气管中加电磁阀或全部更换带电磁阀的 ...

谢谢关注,方案3全套下来也只要几十元,确实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用的灶具有台式灶和嵌入式灶具。如果我们不正确使用燃气灶也会发生事故,对此,长春燃气相关专家提醒说, ...

谢谢您的忠恳建议!其实燃气灶的原理非常简单、只要使用环境通风良好、管路连接可靠、燃烧完全充分、熄火保护可靠就可放心使用。还有最重要的是有基本的安全意识,加上定期维护可保万无一失。长春的那个专家是针对普遍用户说的,该提醒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谨慎能捕千秋蝉,小心驶得万年船!

谢谢!已换上新的点火器了。该点火器有3次熄火后自动点火,然后报警器报警。燃气灶原有功能已恢复。

网友(2023-04-13):
换了吧,这种灶不符合国标

网友:
坛友卖我的几块钱用五号电一个的点火器很好用,打一下离开了炉头还能点着。电磁式的比用火机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