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700收录机音量电位器代换

楼主(2022-05-15):
各位师傅,夏普700收录机音量电位器,哪里能买到?或者是否有可替代的?
咸鱼遇到几家,太贵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把电位器拆开,买新的电位器拆里面的电阻片换,以前4500就这样搞过

网友B:
这个机电位器容易找到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位器拆开,买新的电位器拆里面的电阻片换,以前4500就这样搞过

4500的电位器你是怎么分解的?

网友:
如果想要彻底处理问题 不在意外观小细节 可以用电子电位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电位器容易找到代换的

不好找
他是7脚的

楼主:
这个700的电位器是7脚的,不好配

网友:
某鱼的卖家也是某宝上边买的。

网友C:
淘宝容易找到,线路改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容易找到,线路改一下即可

已经知道了,也不需要改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