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奔3 风扇转速太高

楼主(2022-05-15):
三线风扇是无法调速的吧!
一根地线,一根电源,本根测速线。
要降速可以在电源线串个电阻,以前弄过,忘了应该串联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么多年的风扇了,加点润滑油就OK了

网友:
以前的奔四CPU风扇,串过电阻,大概是用10欧-20欧的。

网友:
这老电脑上老CPU发热量也大所以风扇转速也高,可以买个大直径慢速风扇换上,想办法固定安装一下就行。

网友:
这么高转速下,还有47摄氏度
你这个简易散热器表面积太小,鳍片数也少,厚倒是蛮厚的,但底太薄了
6010的风机也小了,最好7015的AVC双滚珠轴承风扇,同样的电压转速会慢一些,声音自然小一些,不要那种1B1S的AVC,1滚珠轴承+1滑动轴承,一般天然转速高,速度高的风扇想静音一些,往往会部分或全部用上不太耐用的滑动轴承,使用时间短时,声音还能接受,时间久了,声音就大得不能接受了,即便定期加油,也只能应付一段时间。
AMD,462的散热器和你这个370的散热器是通用的,AMD当年有不少这样的盒装散热风扇,散热器强于同代intel的,可以代用,但是要找前面说的转速相对低的那种。

网友:
要简单降速的话,串稳压二极管3.3V的好于电阻,电阻发热厉害.

建议还是换大点的散热片和风扇 吧,不过这个貌似还真不好找了.

网友:
直接找一个同尺寸的三线风扇代换就行了。

网友:
这块华硕奔三主板,还集成了网卡,就算后面出来的能支持图拉丁CPU的815EPT主板都难得见的有集成网卡的,在那时这种板不多见,当时应当是家用PC中的高档货啊

网友:
加一条减速线,我的电脑以前在房间2000+也嘈声大。加减速线将速度减到1000+就安静了,你的6000+简直就是高分贝。

网友:
转速咋这么高?实在不行可试着把12V的风扇试着用5V去供电看转速是否正常。

网友:
这电脑就别折腾了吧?

网友:
把黑色地线退出来,插入黄色或红色线,可以得到7V电压,转速就低了。

网友:
散热片越单薄,那么散热只能靠提高风扇转速。
你的散热片的确很单薄。

网友A:
这电脑能玩红警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能玩红警不

红警是RA95/RA98,PIII小菜一碟。
当年在C&C在386/486跑的速度正常,换成586,686、PII后,速度飞快,一放下建筑物就完成了。
后来能在win95下跑的游戏,估计都使用了自适应系统速度,就没这回事了。

网友:
刚画好个调速板,可以用上去
支持两路温控,或者一路过载保护、一路恒流输出
温控的话可以二极管测温或者三极管测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警是RA95/RA98,PIII小菜一碟。
当年在C&C在386/486跑的速度正常,换成586,686、PII后,速度飞快,一 ...

为什么用现在的4核笔记本电脑反而会卡,时间长了越来越卡,驱逐舰导弹像幻灯片

网友:
转速高不好吗?散热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现在的4核笔记本电脑反而会卡,时间长了越来越卡,驱逐舰导弹像幻灯片

RA95/98好像没有驱逐舰吧,红色警报2才有吧。
红警2(含尤里之复仇)可能内存优化的不大好,玩一段时间后,硬盘一段闪,可能是将其他程序占据的物理内存移到虚拟内存,释放物理内存出来吧。

网友:
弄个四线的名牌风扇,杂牌风扇基本就是傻瓜。

网友:
CPU是什么型号?看基板颜色是铜矿核心的。支持的的话,直接上图拉丁P3,1.26G或者1.4G。那个速度更快,散热更好。RA95/98的驱逐舰只有美国一方有.

网友:
扔了算了,现在这类电脑啥都干不成,玩红警更没戏,内存100多兆,只要造的兵种一多,卡的像牛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