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自制半导体管?

楼主(2022-05-15):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有很多小厂,例如校办厂或者一些玩具厂以及乱七八糟的厂都能生产半导体管。那么到了现在,这些锗管多数都没生产了,而网上商家都以高价卖出,这给大家的DIY带来许多不便,我现在想,可不可以自制锗管?可以先从它内部的半导体做起,如果成功了再想封装。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制造的先例?如果真可以那么也可以开一个“坛办厂”了,更好的造福广大爱好者。

网友:
楼主不要考虑办小工厂来做锗管三极管的事情了,就是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市场,需求者不是小众,而是极小众。我手里还有一些锗管(不是很多,几十只是有的),但是根本就不想用它,现在市场上性能比它好的管子有的是,而且很便宜。玩玩怀旧还可以,实用性不强。

楼主:
并且我还发现锗其实很便宜,淘宝上都有,纯度还很高

网友A:
有人还自制CPU呢,没什么不可以。

要先敢想,想好了,还要敢做。不过大部分人都在第一阶段,甚至第一阶段以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还自制CPU呢,没什么不可以。

要先敢想,想好了,还要敢做。不过大部分人都在第一阶段,甚至第一阶 ...

做硅半导体业余者应该没这个本事,它要求纯度要很高,我以为锗的好弄

网友:
可以的
很多学校都有这样的条件

网友:
P型半导体,N型半导体掺杂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硅半导体业余者应该没这个本事,它要求纯度要很高,我以为锗的好弄

矿石加个顶针,不就是检波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加个顶针,不就是检波二极管吗

二极管确实好做,可以办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肯定比买成品的成本高得多,这是现代经济分工的基本原理

那关键是现在民间也没有什么新的成品了,只有40年前库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过一本旧书就是小工厂制作二极管,三极管的,原理很简单,在锗材料上渗入材料,形成PN结,再焊接引线 ...

是的。我市上世纪70年代曾经建立起一个生产锗半导体管的工厂,产品是3AX31和81,结果由于材料不纯,废品率很高,在厂门外的垃圾堆里可以捡到几十甚至几百个三极管,拿回去一测,穿透电流大到失控,还有的特性是饱和压降达到3V,难以想象的劣质。
相对地,制造电子管要比半导体管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市上世纪70年代曾经建立起一个生产锗半导体管的工厂,产品是3AX31和81,结果由于材料不纯,废 ...

电子管是什么

网友F:
生产半导体,最难的是提纯,要达到小数点后9个9,还有车间的洁静度达到100%,要没有一粒灰尘。我觉得制造半导体管比制造电子管难得多,还不如考虑自制电子管。

网友:
论坛里还有很多的电子diy网站里提到的胆机,胆就是电子管,也叫真空管。
工作原理是,抽成真空的玻璃泡里,用加热的灯丝促使邻近的阴极发射电子,飞向具有正电压的阳极,飞行路程中经过一个具有负电压的栅极时,电子的数量受到负电压的控制,从而在阳极外电路的电阻负载上得到和栅极电压成正比例倍数的电压,此乃电压放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产半导体,最难的是提纯,要达到小数点后9个9,还有车间的洁静度达到100%,要没有一粒灰尘。我觉得制造半 ...

我在80年代去过中南某半导体厂,进超净车间要当地电子局领导特批。还要经过好几道除尘,穿上密不透风的工作服,比现在疫情的大白们还要密封,才能进入车间。那还是测试车间,扩散工艺的车间根本就不让外人进入。

网友:
you2B上有不少大神自己做晶体管的。 不过看他们的设备和工艺,一套下来,手搓一个晶体管估算得卖上百块才能赚钱了。 那么你愿意花100元买一只性能较差得二极管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子管是什么

晶体管的前辈,类似电灯泡的东西,大概长这个样子

网友:
别想那么多,反正材料不贵,试了再说!我支持你

我在b站一直关注一个重制复活数码管的up主,已经做 出成品了,巨大的数码管,就是一套贵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市上世纪70年代曾经建立起一个生产锗半导体管的工厂,产品是3AX31和81,结果由于材料不纯,废 ...

制造电子管的超高真空一点不比制造晶体管的高纯高净要求低......灯泡中充惰性气体没问题甚至寿命更长,电子二极管也有充气整流管,但是极少量的气体分子都会严重破坏电子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以至于至少我见过的自制电子三极管的没一个成功的——即使有分子泵。而高纯高净对硅平面工艺和mos工艺是必需的,锗管要求锗的纯度比硅管要求硅的纯度低得多,锗合金管工艺也不是很怕尘埃,一致性差多做多筛就可以了,总之非常劳动密集型。

网友:
还不如弄几套小型冲压机生产空气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体管的前辈,类似电灯泡的东西,大概长这个样子

好圆呀,真的像灯泡(捂脸)

网友:
国内做晶体管芯片级的厂家都不多,前几年有不少封装晶体管的厂家,现在能够维持运转的也寥寥无几了……
锗材料由于先天的缺陷,光靠工艺已经无法满足其性能的提升;况且,就算当时科研能力很强的研究机构,都无法解决成品率的问题,成本居高不下,被淘汰实属必然;硅材料的出现解决了它的缺陷,尽管还有些不同,但经过这些年的研究,硅管的应用已经成熟了。可以说走不回去了!

网友:
下次你直接制造个玛丽莲梦露出来,岂不更牛逼?!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制造电子管的超高真空一点不比制造晶体管的高纯高净要求低......灯泡中充惰性气体没问题甚至寿命更长,电 ...

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现代半导体工艺光光对空气中的灰尘量要求就比电子管要高几个数量级。你想想,芯片工艺都到了几个纳米数量级了,如果一粒灰尘的尺寸那怕是10纳米,就足够覆盖住两条以上的导线了,即使是我们常说的PM2.5灰尘,也足够破坏芯片的了。电子管中有这么高的要求吗?
我市1958年建立了一个电子管厂,可没见得像生产半导体管那样的要求的。毕竟电子管的尺寸比晶体管要大得多,抽真空也比过滤灰尘容易得很多,半导体还关联到水质的问题我没说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制造电子管的超高真空一点不比制造晶体管的高纯高净要求低......灯泡中充惰性气体没问题甚至寿命更长,电 ...

的确如此。
上周五去一家正在调试设备的电子厂,电子级的化学品就一堆:液氯,液氨,三氯氧磷,氮气,氧气,磷烷,等等,投资几十个亿,绝不是生瓜娃子相像的简单。
还有一家生产液晶屏的更复杂,

网友:
很多做传统钨丝灯泡厂家倒了,早有人想到当废铁收购抽真空设备继续生产灯泡还有生产电子管的梦想,问题是人家老手都跟社会步伐转营,新手接手除有巨额资金来支持亏本玩,还得看资金能支持玩多久,同理锗晶体管除少量爱好者情怀少量购买,卖一年所攒的钱怕维持不了几天的小厂房租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现代半导体工艺光光对空气中的灰尘量要求就比电子管要高几个数量级。你想想,芯 ...

...都说了硅平面工艺对纯度和净度的要求非常高了……我一直强调要求不算太高的是锗合金工艺,锗扩散合金工艺要求比锗合金工艺要求似乎再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产锗晶体管要简单得多,原来很多街道和校办工厂都可以生产,锗晶体管主要是合金工艺的管子,它只需要在 ...

对的,锗硅虽然都能做三极管但是工艺,要求不能说大相径庭也是毫不相同。您是对此有明确认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的确如此。
上周五去一家正在调试设备的电子厂,电子级的化学品就一堆:液氯,液氨,三氯氧磷,氮气,氧 ...

难道是传说中特别难生产的光电倍增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产锗晶体管要简单得多,原来很多街道和校办工厂都可以生产,锗晶体管主要是合金工艺的管子,它只需要在 ...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并没说锗管和硅管一样难,而是说生产电子管的要求没有半导体那么高。
同样的,另一个朋友也是跟你一样误解了我的意思。

网友J: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怕做出来,消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就怕做出来,消化不了。

这个确实,双刃剑
比特币不就是这样嘛
当年还比较容易生产出来的时候,不值几钱,没多少人愿意在上面投钱投精力,甚至有人愿意用来换顿披萨
当后来变得不容易做生产出来的时候,奇货可居,暴涨很多倍,也照样让全球各路资本人力电力蜂涌而入,想方设法去把它搞到手

网友:
现在自制晶体管纯属个人兴趣,好玩即可。老外就有自制电子管的。祝一切有兴趣的朋友们玩得愉快!

网友:
还是乖乖的买器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制造电子管的超高真空一点不比制造晶体管的高纯高净要求低......灯泡中充惰性气体没问题甚至寿命更长,电 ...

真空封装的电子管里面有一定量的吸气剂

电子管一般都要有较高的真空度,例如需要10^-4  Pa的压强,不这样管子就无法正常工作。但是这样高的真空度,通常就不能单纯依靠真空系统来获得,而常需要吸气剂的帮助。因此吸气剂的第一个作用就像一个辅助真空泵,借此提高真空度。其次电子管封离后常存在一些气体,加上管子在运用时,管内元件也可能逸出一部分气体,所有这些气体都不能自行排出管外,它只能使用吸气剂才能达到去除气体目的。吸气剂一般采用钡膜,也有使用钡铝,锆铝吸气剂的。

网友:
怎么做?有没有做过老前辈出来说说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看到这几个字 就笑了